[工仪] 羊了在家无聊给高壹工机小电批diy个充电插座

楼主(2022-12-22):
小电批的电池没有充电器,又不想把充电板集成到电池上,刚好发现PVC水管应该刚好能套进去,于是就用手上简单的材料做了一个充电插座,体积小,携带也方便板是之前就买了的,所以没有有c口,以后再算吧,话说高一机工这电批有漏电的情况,是通病吗?

网友:
单节18650电池的?这个力量应该不大吧,不过充电倒是方便了

网友:
好手艺,好创意,加油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羊了个寂寞

网友:
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动动脑子动动手。

网友A:
正负极要区分好,哪天插反了就烧充电板了,或者买带防反接的板子

网友: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度过了发烧那段难受的时间,剩下的时间都是挺闲的

网友:
单节的充电利器。

网友:
其实可以不用打胶的,直接在周边四个孔上上锣钉。

网友:
发热特别严重,没多久直接锡就化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化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是松下的 让朋友给我3D打印的 打印了一堆 多余的挂咸鱼 几天就卖光了

网友:
羊了在家,羊宅?

网友:
万能的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负极要区分好,哪天插反了就烧充电板了,或者买带防反接的板子

反不了的,反了插不进去

网友:
以前有个松下6220的起子,没有电池,网友用3D打印机打的电池仓,设计有安装充电板的位置,直接插上就行了,唯一不满的是没有放电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