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拆出富士通固态电容,新老对比,请教各位高手几个问题。

楼主(2022-12-22):
每一个型号的电容都有自己的规格表,ESR,漏电流,耐受电流等等,比如尼吉康的这款,LF系列https://pdf.ic37.com/NICHICON/PL ... 471MDO1_2.html#view

是否同等参数的固态电容,日系网站标出的数据还不如台系,但是实际使用中比台系大陆系要稳定许多?

有两种说法,1:要看官网的实际规格参数,实际参数不会造假,实际参数好的台系一定比日系强。比如5000小时的金山肯定比日系2000的尼吉康强。

2:不能看规格表,要用实际经验看,原来台系电容参数和日系的都标的差不多,但是很多爆浆的,日系的极少。

有没有实际经验丰富的坛友指导一下。

楼主:
此外请教一下各位,这种UPL的电容是台系还是日系?我在拆某电源里面看到过,有说日系的,有说和台湾合资的,有说已经完全被台湾收购的。看到有日本的网站,http://www.uniconcap.co.jp/product-detail.php?id=1&lang=jp

楼主:
我是这样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原来的电解电容时代,容易爆浆。日系的品质高点,爆浆极少,所以大家对日系电容印象都很好。而现在固态电容时代,基本都不会爆浆,所以台系日系的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
固态电容的耐压值不太高,使用范围不太广,价还高

网友A:
富士通固态电容最早的那批是黄皮带防爆纹的

网友:
固态电容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富士通固态电容最早的那批是黄皮带防爆纹的

昂达用过,体积还不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昂达用过,体积还不小。

是的,都挺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都挺肥的

如果你换电容选择的话,是选2000耐久的尼吉康,还是5000耐久的金山?参数都差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换电容选择的话,是选2000耐久的尼吉康,还是5000耐久的金山?参数都差不多。 ...

看价格吧,如果同型号的价格差不多,我觉得选耐久更长一点的更好一些。

网友:
拆开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价格吧,如果同型号的价格差不多,我觉得选耐久更长一点的更好一些。 ...

比如这俩都是16v 820的。金山的耐久程度为5000,尼吉康为2000

网友:
这个还是电解电容,不是固态

网友:
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拆,只管拆,看看肚子里有坏水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又跟电容干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