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芯片炸了天灵盖,不知道型号了,求解!

楼主(2022-12-22):
一个acbel模组ATX电源,烧了一个2欧的电阻和dip8的芯片,芯片经过几个小元件连接到两个光耦的3、4脚。
这个芯片是7脚的,缺的第3脚,第5-8脚连在一起。
找了几个型号,7脚的,大多是缺的第6脚的。

网友:
好好找一下,缺失的部分很可能还在原来的盒子里

网友:
发硅片求型号,人才

网友A:
我记得TNY系列像这个样子。

没记错,是TNY2系列的。
上传这两份PDF,自己选个功率合适的。

TNY26*系列的缺的是第6脚;
27系列的缺的是第3脚。

网友:
猜想是被高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NY系列像这个样子。

没记错,是TNY2系列的。

谢谢我去看看

网友:
应该换原型号,不能只看外观

楼主:
刚刚查了下,UC3842 8pin不缺脚的。
楼上TNY2系列的对的,下单买几个再说。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LD7750

网友:
不是应该先抄板画出电路图再参考么……

网友:
看高手都是先跑线画出电路图再找的

网友B:
哦,ATX里的待机电源吧,就是那几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ATX里的待机电源吧,就是那几个型号。

确实,TNY2系列的,换好了,电源正常启动了。

网友:
天灵盖可是名贵中药材呀!鲁迅作品里的“人血馒头”只是听说,天灵盖还真见过有人吃~就是小死孩子的头顶骨,包括我同学还送朋友一包胎盘~这真亲眼见~有很多人津津乐道的~~~~

网友:
4楼的靠谱,再核对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2023-01-27):
引用 楼主:
确实,TNY2系列的,换好了,电源正常启动了。

论坛高手多学习收藏先

网友:
记得以前的三星手机充电器就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TNY264,7根腿印象深刻

网友(2024-02-25):
.
高压损坏高压损坏

网友(2024-04-25):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TNY系列像这个样子。

没记错,是TNY2系列的。

17系列缺的也是第3脚;还有LNK625DG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