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求助,关于T12电烙铁的烙铁头选用

楼主(2022-12-22):
大神们的T12用的都是什么烙铁头啊?我买了控制板组装T12,电源是一般的24v剪线电源,实测电流2.5a,又买了淘宝上13元的国产小刀头(下图所示),温度要开到360度才能焊接啊,这是烙铁头太差的原因还是电源不足的原因啊?焊锡丝是一般的63%锡含量,用936只需290度就能焊接了

网友A:
有些烙铁头参数不同,控制板显示的实际温度可能不太对。你最好买个热电偶温度计,实测一下温度。牛肉板改改温差,白菜板改改贴纸数字吧。我也买过便宜的头子,用着差别倒不大。

网友:
二手正品头

网友B:
16V电源都能带动,去年年底有坛友做活动买了几个,再等等看呗

网友C:
必备的就是一个尖头,一个马蹄,一个刀口(K),经常有大焊点的可以再买个加厚的刀口或马蹄。

经常修小东西,比如0402之类的贴片,才需要KU刀口。

总的来说,需要热量大的,烙铁头尽量又粗又短;这样才能尽量热传导效率高些。

越细,尖端温度就越低,一碰到大焊点的焊件,温度就更低,效果就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烙铁头参数不同,控制板显示的实际温度可能不太对。你最好买个热电偶温度计,实测一下温度。牛肉板改改 ...

用万用表的测温功能测试过,T12显示360度的时候,万用表显示320度左右,我本来准备改温差的,T12控制版的老板说温差参数不要随便改,而且温差参数也看不懂,都是4位数显示的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倭寇版的二手刀头,还在路上,到货后测试一下与这个头子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353199233

他家的二手头子成色和质量怎么样呢?前辈您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V电源都能带动,去年年底有坛友做活动买了几个,再等等看呗

已经买来组装好了,现在估计是头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他家的二手头子成色和质量怎么样呢?前辈您买过吗?

买过尖头,刀头太贵买不起,买的坛子里国产10块钱2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必备的就是一个尖头,一个马蹄,一个刀口(K),经常有大焊点的可以再买个加厚的刀口或马蹄。

经常修小东西 ...

好的,感谢前辈指导,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二手进口头子推荐一下?

网友E:
我刀头用来拖焊好用,其他用大马蹄头焊接 ,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过尖头,刀头太贵买不起,买的坛子里国产10块钱2支的

我在咸鱼买了一支大刀头,29块钱,卖家说是倭寇版二手,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到货后试一下。

您在坛里买的10块2支的质量怎么样呢?和谁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刀头用来拖焊好用,其他用大马蹄头焊接 ,比较方便。

确实,小焊点我用弯尖头,大焊点就得用大刀头或者一字头什么的了,不然焊不了

网友:
温度显示大多数只是参考用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咸鱼买了一支大刀头,29块钱,卖家说是倭寇版二手,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到货后试一下。

您在坛里买的 ...

数码交易区这个坛友的,当时是做活动瑕疵品买一送一,现在好像没活动了,烙铁头用着感觉还行
https://www.mydigit.cn/home.php? ... ace&type=thread

网友:
大马头,刀头

网友:
只有等二手刀头到了以后再试试看了。

网友:
也是这家的活动,免费送的,弄了俩,还没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