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一图足矣:拆新到手的hdmi转vga转接头,能省则省,转接头再次迭代

楼主(2022-12-22):
看到有群友买便宜的hdmi转vga转接头,能拆开加音频输出,琢磨着我也可以靠手艺省个钱。5块钱到手一根转接头,拆开一看,迭代了,加音频别想了

CS5210方案

网友A:
这个线是有很多版本和方案。

网友B:
这主要是为兼容以前的老电视用的,现在没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是有很多版本和方案。

对,这个方案压根芯片就不支持音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是为兼容以前的老电视用的,现在没啥用了。

嗯,我是用来接老显示器

网友:
没有音频和独立供电不能实现。

网友:
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啊

网友:
这线挺短的有半米吗

网友:
把我的拆了,音频单独的芯片,之前还以为是显卡出来就是模拟信号呢,看来出来是数字信号

网友:
这个没机会加音频

网友:
我只看看,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有没有可能走I2S,即SCL SDA那2个触点,接DAC。

网友:
VGA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网友:
应该选贵的

网友:
买之前先让卖家发个电路板图

网友:
买有拆机图片的

网友:
我有2个这样的

网友:
用机顶盒的音频输出就可以。

网友:
前不久,换个4G显存的显卡,结果老显示器没有HDMI端子,木办法,最后也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