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3260AD+6s2f双贴量产设置

楼主(2022-12-22):
搞了几片3260.恰好手里还有两片6s2f,双贴做一个16g的slc盘,也还凑合用开始设置容量使用原始容量,量产不过,改用定容,不设置上限的话,可以量产出16g左右的实际容量,但是为了稳定,采用标准保留定容,换算一下就是上限为14800mb,量产出来就是14.4,标准容量

网友A:
3260虽然是双通道主控,写入为啥这么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60虽然是双通道主控,写入为啥这么挫………

没开DDR吧???

楼主:
应该是开了,当时忘了截图,后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