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比直板机还轻!OPPO Find N2评测:这才是折叠机该有的形态

楼主(2022-12-22):
一、前言:最轻的横向折叠旗舰 OPPO Find N2还迎来屏幕、影像、性能三大升级
去年年底,OPPO推出了旗下首款折叠旗舰手机Find N,第一次在折叠屏中使用了5.49英寸的黄金尺寸,单手轻松握持的便捷,突破了我们对以往的折叠屏又大又厚的认知。
时隔一年,新一代OPPO折叠旗舰Find N2再度来袭,在屏幕、性能以及影像方面作出了全方位的升级,并成为首款搭载马里亚纳X自研影像芯的横向折叠屏手机。
1、带领折叠屏走进轻量化时代
在OPPO Find N2中,为了减轻整机的重量,大到折叠铰链材质、结构,小到整机的螺丝,OPPO将所有影响手机重量的零部件全部做了轻量化处理。
引入航天级材料对铰链形态进行小型化重构,使用碳纤维材料作为屏幕支撑骨架,并将机身内部的螺丝也全部替换为钛合金材料定制的进行减重。
最终,OPPO Find N2的整机重量控制在233克左右,甚至比市面上主流的旗舰直板机还要轻,带领折叠屏走进轻量化时代。
2、全新升级的三星E6发光材料
OPPO Find N2的内外双屏均采用最新的三星E6柔性AMOLED屏幕,全屏峰值亮度可达到1200nit,内屏支持1-120Hz自适应刷新率,外屏支持最高120Hz刷新率。
其次,手机背部拥有色温传感器,第一次在折叠屏领域实现内外双屏环境色温自适应显示,在任何场景下均能够确保人眼观看的舒适度。
3、三摄模组再升级 定制的索尼IMX890主摄
OPPO Find N2后置主摄搭载与索尼定制的IMX890传感器,支持10bit视频拍摄。
长焦镜头升级到3200万像素的索尼IMX703,感光能力相比前代提升较大。
超广角则由前代的1300万升级到4800万像素,对于超宽画面拍摄的解析力将更胜一筹。
4、骁龙8+移动平台
基于台积电4nm的骁龙8+,在能效比上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折叠屏手机中,复杂的折叠铰链结构与内外双屏的显示元器件,令折叠屏内部空间不足以铺设大面积的散热模组,为了减小发热与手机内部空间的堆积,一颗高能效的芯片才是最佳的选择,既满足了高负载游戏时的性能释放与功耗控制,又满足了低负载APP的加载速度。
以下是OPPO Find N2的详细参数
二、外观:5.54英寸黄金尺寸 233g轻盈机身 依然是熟悉的横折旗舰
OPPO Find N2的包装采用了扁平的设计,银灰色配黑色显得高端又尊贵。
OPPO Find N2的外屏采用了5.54英寸的AMOLED屏幕,相比前代大了0.5英寸,不过屏幕的比例改为了17.7:9,令整机的握感更加舒适。
展开后,OPPO Find N2的内屏采用一块7.1英寸AMOLED屏幕,内外两块屏幕均采用了三星E6发光材料,并支持1-120Hz自适应调节刷新率。
OPPO Find N2作为折叠屏手机,采用了全新升级的超轻固精工拟椎式铰链,满足折叠、悬停的同时带来更可靠的表现。
手机后壳采用了荔枝纹皮革材质,黑色更能显现出高端商务的气息。
OPPO Find N2后置三枚镜头、降噪麦克、色温传感器以及LED补光灯,下方印有哈苏联名logo。
OPPO Find N2的电源调节按键与音量按键位于机身右侧,并在电源键中集成了指纹识别功能。
机身顶部拥有一颗降噪麦克,以及四枚天线断带。
OPPO Find N2不同于其他直板手机,其扬声器并未采用上下对称式设计,而是采用了左右对称,在展开屏幕时观看影视左右声道的立体声更强。
机身底部还配备了Type-C与耳机共用接口、SIM卡槽以及麦克风。
OPPO Find N2随机附赠了67W超级闪充适配器。
此外,我们还对其进行了重量测试,并与市面上主流的横向折叠屏手机vivo X Fold+、荣耀Magic Vs以及直板手机小米11 Ultra进行对比。
OPPO Find N2的整机重量为235.8g,比官方233克略重,在合理范围。
直板手机小米11 Ultra的整机重量为237.7g。
荣耀Magic Vs折叠屏手机的整机重量为262.4g。
vivo X Fold+折叠屏手机的整机重量为312.5g。
经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OPPO Find N2在这几款机型中是最轻的,其重量甚至比直屏手机还要轻便,至此,重量已经不再是折叠屏的负担。
三、大屏生态:内外屏流畅交互 悬停模式拥有更强的可玩性
为了解决大屏带来的软件适配问题,OPPO Find N2为7.1英寸的内屏进行了应用UI、APP以及操作逻辑的全面适配,并且利用折叠屏的特性,拥有悬停模式等特殊操作模式,令OPPO Find N2在使用场景上更加丰富。
——应用分屏
首先就是应用分屏,在APP内只需用两根手指从顶部向下滑动,即可调用应用分屏功能,我们可以随即选择第二款需要打开的应用,开启双应用同屏操作。
在分屏操作时,拖动中线可以调节APP的显示比例,让特定的APP以更大更清晰的比例加以显示。
——自由浮窗
在一款APP中,四指向内滑动可快速将应用捏合至悬浮窗模式,并可以随意拖动窗口的位置,并调节窗口大小。
如果该APP暂时用不到,也可以隐藏到右侧边,避免因视窗过大而遮挡画面,使用时点击侧边的气泡即可快速呼出。
——平行视窗
在横向折叠屏手机中,平行视窗都是不可或缺的功能,OPPO Find N2当然也不例外。
在使用大屏进行APP浏览时,将分为左右两个视窗同时展示,操作上两侧的窗口互不影响,就像PC上的二级菜单那样可以轻易上手。
——悬停模式
OPPO Find N2的内屏可悬停角度为45°-125°,覆盖了众多使用场景,同时适配了更丰富的第三方应用,在悬停时观影、开会、视频通话,甚至还可以进行瑜伽练习,彻底摆脱手机支架束缚。
我们将手机屏幕折叠至90度,系统自动进入悬停模式,并提供相机、视频、运动等几大模块。
当进入相机应用时,重新调整了界面布局,手机屏幕的上半部分变为预览窗口,下半部分变为操作窗口,利用左右滑动进行手势操作。
有了这项功能,我们在进行延时摄影或者慢动作拍摄时,将手机立起,自身便可成为支架,拍摄起来更加方便。
在观影体验上,OPPO Find N2上半部分化身视频播放器,下半部分依然可以对视频进行操作。
另外,我们还可以利用悬停模式进行瑜伽练习,无需手机支架,即可与课程视频一同互动。
我们体验的只是悬停模式的冰山一角,后续还将有更多APP支持该模式,也会为自己的大屏生态带来焕然一新的体验。
——大小屏接力
在前后双屏互换表现上,OPPO Find N2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折叠屏之一,游戏、影音在快速切换大小屏后瞬间流转,没有任何卡顿、应用不兼容等问题,横竖屏切换连贯。
——兼容模式
在大屏专区中,内置了兼容模式,用户可以自行设置APP的窗口展现比例,提供全屏使用、16:9比例以及4:3比例三种显示模式,在不同的APP中尽可能的以正常比例加以展示。
4:3
全屏
四、理论性能:骁龙8+旗舰芯 安兔兔轻松破百万
OPPO Find N2搭载骁龙8+移动平台,辅以最高16GB RAM+512GB ROM,我们拿到的恰好也是这个版本,接下来我们进行一番理论性能测试,也能够代表该系列性能的最高水平。
1、安兔兔
首先是安兔兔综合性能测试,总成绩突破100万大关,来到108万+,其中CPU得分252682分,GPU得分467408分,相比OPPO 第一代Find N折叠手机所搭载的骁龙888芯片,这两个项目分别提升了19.4%、44.6%,看来理论GPU的性能还是有很大升级的。
2、鲁大师
在鲁大师性能综合测试中,OPPO Find N2总成绩突破122万。
3、GeekBench5
在CPU单项测试中,GeekBench 5单核成绩1044分,多核成绩3681分,相比Find N分别提升5%、10.2%。
4、GFXBench
接着是GPU单项测试,在1080P常规六项测试中,废墟OpenGL、废墟Vulkan、赛车追逐分别得出122 FPS、138 FPS、104FPS的成绩。
经过前三轮的测试,手机温度逐渐提升,而后三项的测试成绩,能够实际反应出手机在进行高渲染3D游戏下的表现,曼哈顿3.1、曼哈顿、霸王龙分别跑出了183 FPS、266 FPS以及442 FPS的成绩,与OPPO Find N相比提升大约90.6%、92.8%以及83.4%。
足以见得,OPPO Find N2的GPU性能提升还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具体的游戏表现还需要看后面的测试数据。
5、Androbench
存储方面,OPPO Find N2顺序读取速率达到1726.69MB/s,顺序写入速度为1424.44MB/s,随机读取速度为118.24MB/s,随机写入速度为361.84MB/s,符合UFS 3.1规格闪存的水准。
五、游戏测试:原神全程不降帧 最高不过42度
游戏测试部分,我们挑选了低、中、高负载的三款极具代表性的主流手游大作,分别为《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以及《原神》,在室内为23摄氏度的办公环境下,使用7.1英寸的内屏以帧率优先进行测试。
1、王者荣耀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王者荣耀》手游,在开启最高帧率与极高画质下,游戏以最高60FPS运行,进行一局团战近15分钟的游戏测试,平均帧率可达到59.9FPS,几乎无任何波动,OPPO Find N2应对这类较低负载游戏完全不在话下。
在温度方面,机身正面最高温度仅33.1摄氏度,机身背面31.8摄氏度,双手握持手机并没有因过热而带来刺激感,而是仅有温温的感觉。
2、和平精英
和平精英手游,在OPPO Find N2中支持在最高帧率下开启HDR高清模式,进行一局团战游戏近20分钟,游戏帧率稳定在60FPS水平线上,几乎无任何波动现象,平均帧率维持在59.8FPS,平均帧率方差仅有0.6。
手机正面最高温度38.8摄氏度,背面最高温度36.6摄氏度,高温区域均位于摄像头附近,不过手机整体的散热表现,在众多折叠大屏手机中还是比较优秀的。
3、原神
最后是高负载的原神手游,在开启最高画质+60帧模式下,手机前9分钟可稳定在60FPS运行,之后便出现了间断性的小幅度掉帧,经过20分钟的游戏测试,平均帧率维持在59.4FPS,平均方差1.5。
作为7.1英寸的折叠大屏来说,能够以如此高帧率运行,也算非常不错的水平。
经过温度测试,机身正面最高温度42.5摄氏度,机身背面最高温度39.6摄氏度。
六、影像体验:马里亚纳X芯片加持 IMX890白天夜景随心拍
OPPO Find N2后置三枚镜头,其中主摄采用的是OPPO与索尼联合研发的IMX890旗舰传感器,拥有1/1.56英寸的超大感光面积,光圈f/1.8,单像素尺寸1μm,融合像素为2μm,暗光条件下自动触发融合像素提升进光量。
超广角镜头则是一枚4800万像素的索尼IMX581传感器,1/2英寸感光单元 ,0.8微米单像素,支持115度广角拍摄,默认像素四合一输出1200万像素。
长焦镜头则搭载一枚3200万像素的索尼IMX703传感器,支持2倍光学变焦,输出四合一800万像素画面。
OPPO Find N2内置马里亚纳X自研芯片,它是全球第一个6nm影像专用NPU,18万亿
次的顶级算力可让Find N2支持4K 30FPS超清夜景视频的拍摄能力,将折叠屏的视频
表现提升到新的高度。
——主摄
在白天样张中, 在IMX890大底传感器与哈苏影像的强强联合下,配合马里亚纳X算法加持,整体的色彩饱和度要高一些,对于复杂的色彩有很好的还原。
夜景模式下,更能凸显出索尼IMX890的大底优势,凭借更高的进光量,对灯牌高光的压制非常到位,并且没有出现过多的噪点,在暗光环境下也可以拍出高质量的画面。
——长焦
长焦镜头方面,3200万像素的索尼IMX703以四合一800万像素作为输出,更大的单像素面积对画面的通透性有了更好的展现,白天拍出的画面色彩更加饱满,夜间样张更纯净。
——超广角
支持115°视场角的48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在马里亚纳 X的加持下,即使是在光线不足的夜晚,所呈现的画质也依然是比较清晰的,对于两侧的畸变控制到位,随手便可拍出令人满意的样张。
七、充电与续航:9小时续航 满电仅需42分钟
OPPO Find N2搭载一块4520mAh容量电池,并配备67W超级快充。
——充电测试
经过测试,从5%开始记录,10分钟即可充电至38%,20分钟充电至63%,半小时充电至86%,40分钟充电至98%,完全充满仅需42分钟。
——续航测试
对于续航情况,我们使用专业续航测试工具——由快科技出品的电池狗狗进行测试。
在测试项目上,我们选择极限电量续航测试,勾选了包括CPU高压、CPU多线程、AI识别、图片浏览、视频播放、网页浏览的所有测试项目,模拟现实使用场景,最大程度还原真实负载,无限接近真实耗电情况。
我们关闭OPPO Find N2屏幕的自动亮度,手动调节至50%的亮度,并使用7.1英寸的内屏从100%电量开始测试。
经过测试,OPPO Find N2的电量从100%消耗至20%,用时7小时29分钟,经过折算,满电续航可以达到近9小时左右,可满足日常用户一天的使用。
九、总结:体验趋于完美的横向折叠旗舰
作为OPPO的第二款横向折叠屏手机,Find N2凭借其先进的超轻固精工拟椎式铰链、日益成熟的系统生态以及多角度悬停的完整形态,成为目前折叠屏手机中体验最完美的横向折叠机。
经过这段时间对OPPO Find N2的体验,我们作出以下总结:
1、轻盈小巧 折叠屏的大趋势的引领者
OPPO Find N2打破了人们对于横向折叠屏手机的刻板印象,让内折大屏第一次有了媲美直板机的重量,轻量化定制机身与结构,甚至连内部的固定螺丝材质也要换一换,足以看出OPPO致力于做轻量化折叠机的决心。而OPPO的这种坚持做轻折叠屏的思路,或将使其成为了折叠屏手机轻量化大趋势的引领者。
2、完整的折叠屏生态
OPPO Find N2在系统层面上,利用悬浮窗、平行视窗、悬停模式等实用功能激发出大屏的潜力,再利用大小屏接力、多角度悬停等功能实现内外双屏的顺滑流转,为用户带来趋于完整的折叠屏生态体验。
3、骁龙8+芯片 性能、功耗全升级
OPPO Find N2所搭载的骁龙8+移动平台,使其在游戏性能上与前代拉开了较大差距,高负载的原神也可以跑到59帧以上,这在上一代搭载骁龙888的OPPO Find N中是根本完不成的任务。
而在功耗发热上,机身最高温度仅有42.5摄氏度。
4、马里亚纳X自研芯 影像系统更进一步
OPPO Find N2内置自研马里亚纳X芯片,在影像能力上的提升是肉眼可见的。
夜间拍照时,主摄、长焦与超广角三摄模组的白平衡表现相差无几,自研芯片也是起了很大作用,并且原本黑蒙蒙的画面,在芯片算法调优有都显得明亮透彻,并不会夹杂着过曝带来的噪点与照片泛白情况。
总的来说,OPPO Find N2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产品迭代,而是在经过Find N小屏折叠的第一次试探后,在重量、性能、影像、系统以及屏幕等全方位进行了一次大改造,12+256GB的基础配置,7999元的起售价,就能拥有一台小巧轻便、功能全面的折叠机,对于初次使用折叠屏手机的你,才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