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森电池红灯修好了,发现充电器有问题,要怎么修?

楼主(2022-12-22):
把戴森的v6红灯电池修好了,就是用编程器写一下那个程序。现在可以用了。但是发现每节电池只能冲到4v再就没有电流了。测量一下充电器电压只有24v明显偏低。
这个哪里有电路图,要怎么修?

网友A:
我的也红灯了,Sony电芯,单独充电能到4.2V,没有编程器,刷不了固件。。。。。

楼主:
我估计是里面的电容不行了 拆开换一下电容应该能行。但是昨天我试了一下 这个壳要不是破坏性拆除想要拆开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红灯了,Sony电芯,单独充电能到4.2V,没有编程器,刷不了固件。。。。。 ...

如果你愿意 可以把它邮过来 我给你刷完固件后再发回给你

网友B:
我记得sony版本的电池是vtc4吧, 2000mah的, 4v也不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sony版本的电池是vtc4吧, 2000mah的, 4v也不低了

4v是不低了 但因为充电器电压低 充不到4.2v 就转不了灯,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网友(2023-11-13):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愿意 可以把它邮过来 我给你刷完固件后再发回给你

谢谢,才看到楼主回复,我双十一剁手了编程器,还没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