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买的宝时得WU132起子机为什么贴的码和机身码不一样,是假的吗?

楼主(2022-12-22):
如题,刚到手,两个码都不一样,这个到底是7月的还是6月的

网友:
手里的130X和132机身和标签的这两个码都是一样的
曲线锯只有标签码没找到机身上的
那可能是换过壳子的了

网友:
真假不知没用过  见过有的品牌会留白单独贴码

网友:
是技术大神

网友:
三更半夜看到这个,赶紧起来看看自己的132,嗯两码一样的,水饺

网友A:
威克士没有假的,放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克士没有假的,放心吧。

也不是怕假,而是这种码对不上的情况,会不会是官翻机,就是那种质量有问题,发回厂家改了重新贴个签出厂,用新机的价格买这种隐患机,觉得很膈应人

网友:
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应该是真的

网友:
机身码对应标签码,二码一致,你这个明显有问题,不要自我安慰了。

网友:
感觉有点问题

网友:
假的话就不会打码了,不是多此一举么

网友:
有问题,换货,要么到手刀5折

网友:
假的不至于,不过肯定是有点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