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壁挂接口螺丝滑牙求助。

楼主(2022-12-22):
右下角那个螺母滑牙了,拧螺丝的时候。螺母会跟着一起转动,,
请教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联系过售后,说这个后壳用胶封了(这就讨厌了,我本来想拆壳处理),售后说不拆壳应该能处理。。我自己是看不到希望。。难道用电烙铁焊一颗钉子上去?

网友A:
不拆壳好像不太好用。用胶也不行。热焊一个进去也是会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壳好像不太好用。用胶也不行。热焊一个进去也是会松的。

唉,是的,我也想要先拆壳,从背后用钳子固定螺母什么的,不过店家说后盖打胶了,这我就不解了,,现在的显示器都胶封了嘛。

网友:
拿一字起或者剪刀卡在螺钉头下面使劲撑着,再松螺钉试试。如果不行直接拿钳子夹掉螺钉头,就用三颗螺钉固定也可以。

网友:
角磨去头,安装的时候只锁3个问题不大

网友B:
这厂家设计的奇怪,显示器外壳封胶有什么意义,水下打游戏?
拿烙铁加热拔出来,或者角磨机磨掉,装三个螺丝足够了

网友:
现在网上有种油性快干胶,粘合效果不错,愿意的话,可以尝试用来粘合螺丝和螺母,直接固定。
要想可以继续后续拆装,可以考虑合适尺寸的自攻螺丝试试。

网友:
螺母和塑料外壳的缝隙滴一滴502试试,一滴不行就两滴,切记螺丝和螺母之间不要滴上502,那就没得玩了。

网友:
弄点胶试试?

网友:
有一个粘铁的AB胶,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厂家设计的奇怪,显示器外壳封胶有什么意义,水下打游戏?
拿烙铁加热拔出来,或者角磨机磨掉,装三个螺 ...

我也是这么想的,没必要拆壳折腾,当然完美主义者略过。。。

网友:
加热拔出,再把螺母加热放回去

网友:
用拉母螺栓吧,比孔大一号,螺丝是4个的买4个的拉母,不然大一号也行。

网友:
这个真不好搞

网友:
说说我的经验:这个地方是全封闭的,尖嘴钳螺丝批等都伸不进去,角磨机电磨太暴力,无损解决办法是,用一把尖嘴钳在螺丝下方将螺丝尽量往上顶起,让内部的螺母紧贴底板,利用螺母与底板的摩擦力,用十字批将螺丝旋开,顶得越紧,螺母与底板间的摩擦力就越大,螺丝就越容易旋开。

网友:
像是固定在后盖支架上的拉铆螺母,如果是的话就拆开后盖,取下支架,敲两锤能固定了。

网友:
缝隙里灌点502,不行就开盖

网友:
把这个螺丝磨了然后上支架,上三颗螺丝然后在这个没有螺丝的地方用AB胶或者黑胶固定就好了,或者这个螺丝不去把这个支架那个孔开大一点上AB胶固定,基本上不会掉了

网友:
可以502点进缝隙,凝固后不要再动那个螺钉,而是把挂架的螺钉孔改造成下图形状,之后组装挂架时先让螺钉进园孔再滑向窄处挂住,最后拧上其余3钉。

网友:
环氧树脂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