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ES-ST29往复式剃须刀更换高性能14500锂电池+几款14500,26650电池评测--多图

楼主(2022-12-22):
最早用1节镍氢电池,50块左右的飞科剃须刀,动力不足。后来换成2节镍氢,100块左右的飞科剃须刀,还是效果不好。也可能旋转式的效果本来就差,或者钱花的不够多。一怒之下,花了355块钱,在京东购买了松下ES-ST29往复式剃须刀。优点:采用14500锂电池,动力足;1小时快充;剃须干净利落,全身水洗。缺点:必须用座充,比较麻烦;续航略短,新的时候也用不了一星期。如今用了4年半了,电池不行了,动力下降,且很快亮红灯。

颜值不错,手感舒适。

整个机身都是进口的。背面的小推子十分锋利,可惜太小不能理发用。

拆开剃须刀。电池是可拆卸的。下方正方形的是单片机,这么大的单片机只控制马达和指示灯会不会太浪费?

板子正面。

电池是14500锂电池,两头带针形电极片。

正极突出很多。

负极突出较少。

扒掉衣服,可以看到电池型号US14500VR2和容量680mah。

另一侧有激光二维码。

负极电极有3个点焊痕迹。

正极有个绝缘帽,细节满分。

脱掉帽子,正极也是3个点焊痕迹。

透过正极帽的孔洞可以看到泄压阀。

可以当陀螺转!

经过2A放电测试,容量只有387mah了,只有全新680mah的57%了!!!

比这个剃须刀更早,大概5年前,还买了个飞利浦电动牙刷。

恰好也拆出1节14500锂电池。

和剃须刀电池的的正极一样。

负极也一样。

仔细看连喷码型号和容量也一样,都是680mah,看来是同一个厂家的同一个型号了!这不是巧了吗???看这绿皮,应该是索尼生产的。

剃须刀和电动牙刷都是每天用1次。然而剃须刀续航短,大概5天1充。而电动牙刷续航长,2到3个月1充。又因为剃须刀是1小时快充,电动牙刷是N小时慢充,造成相同的2节电池命运截然不同!!!

电动牙刷这节14500前一阵1A放电,放出来大概650mah左右,衰减极小!而这次2A放电,可能因为电池发热,温度高性能变好,竟然放出来677mah!完全没有损耗啊!而他的兄弟只有387mah了!不过毕竟不是动力电池,2A放电电池就明显发热了。另外因为电池仓接触电阻和导线损耗0.2V左右,所以均压偏低,仅供参考。

经过测试,剃须刀放电电流1.15A左右,又是1小时快充,估计充电电流最大超过1A。1A对于680mah的电池来说不算小了。看来快充快放确实伤电池!

暂时拿这节好的电池顶上去。塞了2块小磁铁才接触到电池仓的电极片。

最近逛淘宝找高容量26650锂电池给强光手电用。无意间发现一个品牌VAPCELL,26650的容量竟然高达6200mah!!!我印象中26650都在5000mah以下,最多5500mah,而且不是国际大厂产的,寿命如何不好说。毕竟26650不像18650那样竞争激烈,似乎没有多少厂家愿意投入资源开发高容量型号。第一印象这一定是个山寨牌子骗钱的,像各种各样的“神火”一样。但是从电池外观和极少的几条评论看,又不像。打开他的官网看了看,有各种放电曲线啥的,又在一些网站找到了寥寥几条测评,确认不是骗人的,于是下单。

买了2节26650,6200mah,15A持续放电,一节40块钱。还买了1节14500,1000mah,10A持续放电,1节20块钱。不论是26650还是14500都高的略微超出我的认知了!而且都是动力型电池,可以大电流放电!能兼顾容量和放电能力着实厉害!

这个品牌甚至有1250mah的14500,3A放电电流。遗憾的是网上没卖的。

邮费收了4块。估计普通快递最近发不了河北,卖家给发的京东。运费17块!好家伙,良心卖家啊!

收到货发现竟然还送了2个电池盒!

26650先拿到一边去,一会再测试。

本来以为是国外的品牌,因为官网是英文的,没想到made in China。不知是福是祸。

紫皮的1000mah的14500。

顶部。

先看官网参数,典型容量1000mah,最低900mah,在0.2A电流下测量的。最大持续放电电流10A。内阻18毫欧。

放电曲线。最大甚至测试了15A。可以看到容量最大只有950mah左右。官网在引用放电曲线的同时也保留了评测人员的注释“此电池容量轻微虚标”。好家伙,这也太实在了。不过950mah也超过了900mah的最低容量。

到底怎么样,还是得放电测试!

室温15度,2A放电,放出来919mah。介于最低900mah和典型1000mah之间。而且人家是0.2A测试的。这个结果算是合格。谢天谢地,不是假冒伪劣!因为是动力电池,2A放电只是温的,算不上热,比索尼680mah的强多了。

还是增加挑战难度吧!5.5A放电测试,这是放电仪的电流极限了。这次不能用电池仓了,接触电阻太大,尤其是我用了磁铁转尖头。这次改用台钳夹紧电池。

结果放出来906mah。依旧超过了900mah的下限!电池这次是热的,但是不烫手,和索尼的2A放电温度差不多。这个结果着实厉害了!15W-20W这么大的持续功率,竟然能从这么小的体积里爆发出来,简直不可思议!玩EDC手电的有福了!!!

没有电极片,没法装到剃须刀电池仓里。所以请出几年前DIY的环牛点焊机。这个太大太重了。

把旧电池拆下来的电极片焊上去。

虽然焊的不好看,结实就行了。

装回剃须刀。充满电用了1小时多点。打开剃须刀,动力十足。剃须刀电压越高,功率越大。所以电池内阻很重要,一旦电池老化,动力也会下降。

接下来测试26650。下边这个蓝色的是5年前19块钱1节买的,品牌是力朗,容量5000mah。当时买了2节,给手电筒用。放电电流在3A以下,充电电流大多在1A以下,因为我没有快充。这个电池真不行!几年也就充了大概几十次,因为这个手电不是我的主力手电。结果2节电池容量都掉到4000mah以下了。其中1节挪作他用,在电量低,但是有保护板的情况下,边冲边用,竟然彻底坏了充不进电了!

而好的这节,5.5A放电测试,容量只有3422mah了。几乎可以扔垃圾堆了!

那么VAPCELL这6200mah的怎么样呢?

根据官网,典型容量6200mah,最低6000mah,1.24A放电测得的。最大放电电流15A。内阻16毫欧。

看放电曲线,实际容量和标称的6200mah十分接近。

电池我没有完全充满,电压在4.2V了,但是充电器显示还在充我就取下来了。5.5A放电,容量只有5647mah(也超过市面上几乎所有26650了)。估计彻底充满也到不了6200mah。等充满再测试,再更新帖子。

后续1:2节26650彻底充满电之后,5.5A放电,放出来都是5600mah左右。离标称的6200mah相去甚远,妥妥的虚标!哎呀,这次亏大了。要知道买便宜货得了,反正容量差不多!!!
后续2:又做了1.2A放电测试,室温20度,放出来5909mah。虽然高了一些,还是低于标称容量。

全文完!

网友:
工具装备精良。

网友:
谢谢楼主的技术分享,这做工真是好。

网友:
超过1200毫安时14500都是虚标,我买到的三洋14500标注700毫安时,实测出厂容量800毫安时,充满几年后有电,自放电很小,国产蓝热缩管600毫安时自放电较快,充满后大概1到半年过放。楼主手劲很大,能让原装电池变成陀螺,我手转成功过1次椭圆磁石陀螺,然后用477霍尔和微型绕组继续加速到每分钟1万转,第2次手转不小心摔碎。剩下第2个椭圆磁石,用废旧铝丝和悠悠球绳DIY加速器,避免掉地摔碎。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啊。
那个环牛是多大功率的。

网友:
松下这款剃须刀卖的挺好的。

网友:
真是没想到松下里面用了个sony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焊机就是方便啊。
那个环牛是多大功率的。

估计五六百瓦

网友:
低端的,用镍镉电池的,才用的久

网友:
装备超级好,佩服

网友:
这电池成本不低,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电池好工具也好

网友:
果然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1000的14500,确实不错

网友:
飞科剃须刀也可以换14500试试啊

网友:
大环牛一看就有劲儿

网友:
这个可以有,小日本用料太扣了。

网友:
往复式剃须刀是大胡子们用的,国内的小胡子们大都是转头式剃须刀

电池的知识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容量虚标吧,有这么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