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品控的锅,维修惠普笔记本断断续续无声并发出“哒哒”声音故障

楼主(2022-12-22):
买来的惠普笔记本没多久就出现断断续续无声的故障,并发出“哒哒哒”的声音,按压喇叭附近声音又正常,本以为是接口松动,真实原因让人哭笑不得

拆开后发现喇叭接口没有任何问题,研究半天,发现左侧喇叭在加工时露出一段铜丝,与喇叭边的地造成了短路,所以喇叭无声,绝缘后声音恢复正常,原来是喇叭生产部的锅

看似小故障,也要仔细观察。最后提前祝各位电子爱好者元旦快乐

网友:
品控这么垃圾...

网友:
这品控真是惠普?

网友:
HP 一直以来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我新买的惠普笔记本也差不多,质量跟早年的没法比,感觉惠普越来越不行了。

网友:
咋不找售后呢!你这一拆售后还管你吗?

网友:
贴个型号,看看是哪个系列的。不过这种事情个案都是有的,遇到算倒霉。

网友:
这个不趴在板子上看好一会,是看不到的,哈哈

网友:
这一般还真是发现不了!

网友:
这个算是天生的缺陷了。

网友:
电子产品越来越不靠谱了

网友:
前两年同事侄儿6000多买了台联想笔记本打游戏,后来常常无故熄火关机,四线小城也没有售后,找电脑店维修说主板坏了要换主板。他侄儿想着反正就是能用,随时熄火就没换。我同事回老家就带过来了,本来说叫他拿去售后的,他给我让我看看死马当活马医。
拆开看了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试了的确开机一会不动它也关机了,拆开后盖MOS管和电感有大片的导热贴,但有些又没贴到,我给没贴到的补齐了导热贴,装机,好了,试了约一周都没有熄火过,同事发快递给他侄儿,到发帖前我问了一下同事这两年都没出现问题了。
有时候解决故障的方式就这么奇怪

网友:
如果是小故障忍忍一般就过去了,这么大的故障真的是不拆不知道啊

网友:
真仔细,也是有谱才很快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这种状况一般很难发现,你这够细致的

网友:
愉快的合格出厂了

网友:
我见到更离谱,前任经理办的事。说的一条生产线老烧控制器,也不频繁,一年至少两块,一块万把块,四五年了厂家不知道来了多少次,搞不定。
偶遇我们经理去喝茶,其实他也是老外,出门溜达一趟说你们变压器接地不行,生产线接地也不行,那个厂长估计也是急了第二天三米紫铜棒,直径10cm,挖坑加盐埋了做的接地,
经理都忘记了,有人打电话让喝酒,他自己说的都不知道谁,喝了一半才想起来这回事,那厂长说第一次连续一年没烧板子啊~~吃饱喝足带着一堆回来了
第二年继续
后来年年喝 控制器也不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