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论坛高手,山寨三星870EVO(1T)此SSD为哪家主控,挂盘如何恢复

楼主(2022-12-22):
     唉,一时贪心在海鲜市场290买了块山寨三星870EVO(1T)的,没三天就挂盘了,不认了,拆开一看是如下图芯片,请问有没有高手知晓是什么主控,如何恢复?显示是HX202116A,内存颗粒是MX2213B17A60G,板编号是WM-323XA -4B1PREV.C
芯片精灵检查信息:

    设备描述: USB Attached SCSI (UAS) 大容量存储设备(REALTEK_ RL6468)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896mA

USB设备ID: VID = 152D PID = 0578
设备序列号: MSFT300000007788E1

设备供应商: JMicron
 设备名称: External HDD
设备修订版: 2501

产品制造商: REALTEK_
 产品型号: RL6468
产品修订版: 2501

 主控型号: Unknown(未知)

网友A:
扩容盘,1CE单颗64G的B17A

网友:
主控看着挺小的

网友B:
290的山寨三星870EVO(1T),再怎么贪心也不能心动!

网友C:
很好猜,年份2021,在2021年还能卖全新QFN主控的只有螃蟹一家了,RTS573xDLQ?
看封装形式,5735DLQ(RM1135)可以排除,所以大概率是RTS5732DLQ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猜,年份2021,在2021年还能卖全新QFN主控的只有螃蟹一家了,RTS573xDLQ?
看封装形式,5735DLQ(RM113 ...

螃蟹能读出

网友:
290买1t的假盘亏啊/螃蟹的5733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0的山寨三星870EVO(1T),再怎么贪心也不能心动!

是啊,只怪自己太贪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猜,年份2021,在2021年还能卖全新QFN主控的只有螃蟹一家了,RTS573xDLQ?
看封装形式,5735DLQ(RM113 ...

还有恢复的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扩容盘,1CE单颗64G的B17A

扩容盘,我不死心啊,用FLASH ID 读出的信息提示如下图:
也是假的?请教高手。

楼主:
开卡也失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海鲜市场的水太深了,不是高手不能去。

网友:
开120g试试看,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恢复的必要吗?

都是盘,开的出就开出来用用
但不值得耗费太多精神,开不出就拆颗粒做U盘或挂海鲜市场上卖了

哦,对提醒一下,512Gb是小写b,要除以8,所以实际颗粒容量是单颗64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