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也修一修得力LED 4325台灯(完结篇)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2-12-22):
历经疫情爆发,快递点停滞,这从网上买的3.7V转12V升压电路板终于到货,试试可能把灯修亮吧。
原电路板保存,剪断触摸板连接线,取下电池,取下12V照明LED和时钟背光LED输出线。12V线直接焊到升压板输出,先用电池试试,亮的!哈哈
升压板的电源从板上那个没装电解电容的空位取。时钟背光只要两点几V,我就串了个二极管。没接电池直接用充电器供电,亮了!
原电路板留着,可以用它充电,还利用旧的开关做亮灯开关。
最后装上电池。升压板用双面胶粘两端固定在配重铁上。背部中间裸露,涂了点硅脂加强散热,聊胜于无吧。还用热熔胶又做了加强固定。
最后复位。亮起来还像那回事!
现在我坐床上看书,多点无影照明堪称豪华!

在此,要感谢同仁之前量出了多个点位电压,以及其他坛友的经验,才方便我采购升压电路板,才能把它重新点亮,变废为宝。
用了一晚,发现小问题:直插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充电口发热,接触不良的原因出现灯光闪烁。用电池供电,亮度弱,毕竟一节电池带载能力不行。
暂时没想好怎么处理,先这样吧。

是不是我这电池不行了?看着有电压实际不行了?换成两并比较好,可又不值得买新的了。
这机器设计还是有点问题的:
     电路板偏小原件过于集中,灯的功率又略略大了一点,发热量上去了不能散热,导致大量故障。
    外观再漂亮,壳体再精细,不能长期稳定运行,也算是个失败产品吧?

网友:
台灯升压板我用的tps61088

网友:
这下子终于可以用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在此,要感谢同仁之前量出了多个点位电压,以及其他坛友的经验,才方便我采购升压电路板,才能把它重新点亮,变废为宝。
用了一晚,发现小问题:直插电源工作一段时间后,充电口发热,接触不良的原因出现灯光闪烁。用电池供电,亮度弱,毕竟一节电池带载能力不行。
暂时没想好怎么处理,先这样吧。

网友:
折腾过程中,下单,等快递,换上配件,都是煎熬又是享受的过程

网友:
有一个,坏了扔了。

网友:
一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
恭喜嫁接成功。

网友:
赞一个,这台灯看起来不错

网友:
动手能力强,谢谢分享,围观学习 。

网友:
不错,修好可以用

网友:
忍住了没剁手,对于一个台灯我是没有这个耐心折腾的

楼主:
时钟只在开灯时候亮,不好用。我要给他改成插电常亮。实际上我每天都是插着电的,接电池上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