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极致“骚”操作。磊科路由9v0.7a电源拆机改电流改电压加散热

楼主(2022-12-22):
操作比较硬核且骚。自备葱姜蒜

注意,锂电产品,必须严格按照要求配合可靠保护板使用!

起因:自制的一个充电投光灯,内部的tp5100充电模块损坏,没有零件更换。就把插口直通电池了。手上没有8.4充电器,自己弄吧。

找到一个磊科路由电源,这个电源还是当时 @样本和 坛友给我扔榴莲包时候一个磊科路由附带的。5年应该有了。

磊科自产自销?

插头已经生锈,这也是我要杀的原因

砸开

电路,无光耦方案

背面,一颗ic

bcd的AP3706系列ic

datasheet内容,全e文。但也可知,这ic可工作在cc(恒流)模式下,所以这次电源改充电器不需要改恒流操作了,只要不是饿死鬼电池基本不会把电源拉挂

下面开始操作
1,普通操作

使用电子负载测试。电流过800ma跳保护。冲2600mah的电池有点小了,急用时候捉急

看看datasheet给出的典型电路,可知,修改cs脚电路改变输出功率

画出实际电路图,大致一致,实物多了R4一颗2.7k电阻,猜测应该是保护芯片的电阻,防止boom带走芯片

ic没有内置开关管方案,改之前确认好外置管是否能承受,哦,13003小三极管,小改一下,没问题。后续骚操作一下就好了

找到Rcs电阻。原本是1.2欧并10欧组合。

在10欧底下并联了一颗5.1欧,实测输出电流980ma左右。够用了

2,硬核操作

继续画图,修改电压需要动fb脚电阻,画出图。

原装电压9.6v

那么根据公式,,,,,根据个屁啊,瞎搞,骚操作就完了,

说笑的。假设没有公式,你只知道有两个上下端精密电阻给你进行修改,你不知道哪个端是提高或者降低电压。只能靠猜:先在fb脚上端r1并联M欧级电阻,一般M欧级不会导致电压波动太大,不会引起炸鸡。我这选用的是2.2M

电压有所下降。试对了。

那么就在那个电阻操作就完了。手头上没有电位器,只能这么一个个电阻拼凑了

电压合适,冲二串锂电

测试正常工作。

3,骚操作
前面改大了功率,散热要跟上

从一块华为工业板子上拆一块黄铜镀镍工件

给13003背面上锡准备。

打磨工件露出黄铜本色,烙铁插入工件洞,加热工件,在黄铜本色面上锡。

连带着烙铁把工件“焊”上13003,确定好位置后用镊子固定,撤走烙铁,嘴动风冷。

成品。

掰回原形

没找到704,用705做辅助固定。

合盖前检查会不会导致短路,确认没问题

测试。OK。完毕

楼主:
后续。。。。烫的不行。。。。只能把cs电阻改小。。。胶水都烫沸腾冒泡了

楼主:
功率超太多了。实时输入功率14w,理论计算到电池最大8w左右。也就是说6w的热量损耗在了电源内部。

网友A:
大家都来看啊,有人开外挂,还冒鼻涕泡了

照片应该是下午拍的,午后的阳光

网友:
这改动有些大

网友:
那串电阻好像五环

小心boom

网友:
这个也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来看啊,有人开外挂,还冒鼻涕泡了

照片应该是下午拍的,午后的阳光 ...

即拍即发那个光是个轨道射灯改的台灯,有点偏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拍即发那个光是个轨道射灯改的台灯,有点偏黄了

轨道灯的色温真不错,看着就像下午暖暖的阳光,舒服

网友:
次级的肖特基不加散热,长时间也用不住,而且你搞了那么大一块金属散热块,怕是爬电距离也不够了吧

网友:
这个改造确实是SAO,大写的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超太多了。实时输入功率14w,理论计算到电池最大8w左右。也就是说6w的热量损耗在了电源内部。
...
损耗有点大,接近一半了

网友:
得加风扇主动散热了............

网友:
好像闻到了一点焦糊味

网友:
为什么你的骚是大写的……

网友:
这电源都上14W了,真耐造。

网友:
骚的极致,一塌糊涂!

网友:
三极管换成13005或者13007,散热片想加就加,不想加就算了,以前无聊,用13005跟13007做单管自激拉弧玩,开始加的电脑CPU散热器,不加风扇,散热器烫手不能摸,之后直接把散热器拆掉,不要散热器直接烧,温度超高,好像是工作了一上午都没干掉13005,

网友:
这散热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