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上海沪光DY1型琴键式指针万用表的拆解/维修/翻新

楼主(2022-12-22):
       最近北京的疫情不定,从封控、定高风险、足不出户,到现在周边都是感染发烧的人。只能在家尽量不出去,收拾东西翻出18年前在破烂市场买的两台上海沪光仪器厂生产的DY1型多用途万用表,一台比较新净是1983年生产的,另一台比较旧是1981年生产的。两台表都是距今40年前的老古董了!
       当时买的时候是想着有两台对比着肯定能修复,可是买回后先把比较旧的1981年产的表给拆了,拆了之后才感觉到这种有琴键开关,外加搭棚式焊接器件的表,维修、测绘简直要命!密密麻麻的搭棚器件、琴键开关的搭焊飞线弄得我晕头转向!弄了几个星期未果,最后都没有重新组装起来,找个盒子把零件收起来后就扔到一边,这一扔就是18年!现在看着这两个古董万用表,扔掉?又觉得扔了可惜。趁着疫情期间有时间,下决心彻底折腾一下把它修复。

先来看看DY1型表的外观:

       DY1型表有4排琴键开关,这4排开关挤在一起,搭焊的元件、飞线搅和在一起根本没法查清电路的走向,4排琴键开关又都是直接焊接在主电路板上,基本上没有维修的空间!这种设计的工艺性真是很烂!工厂在生产中肯定也是非常麻烦的,印刷电路板是双面的,没有金属孔化,元件焊接有正面的、反面的,也有两面都要焊接的!拆解都困难。
       在网上和矿坛上收集资料,没能找到完整的图纸资料,零碎的一些介绍也与实际电路对不上号。加上琴键开关接点的氧化接触不良,到处都是故障!

最后决定把它彻底拆解测绘电路、双面印板、翻新琴键开关。

       实际上40年前国产印刷电路板的基板质量很差,原有的焊盘有一部分剥离,其它部分的焊盘经过拆焊,再次焊接时也非常容易造成焊盘剥离,于是就用集成电路IC圆孔形插座来改造原印刷电路板上的接线焊接点,由于是正反面都焊接,这个接点也是过孔,在上面焊接引线就不会造成电路板的焊盘剥离,可多次拆焊效果很好。

对于已经损坏的焊盘,就要用铆钉来修补,在利用集成电路IC圆孔形插座时有个新发现:这个小插座可以改造成微型的小铆钉!而且极其精致。如下图所示

       这个小铆钉比我原来用线鼻子细铜管自制铆钉,效果更好、更省事。它的内径0.9mm,非常适合插焊元器件,来源获得容易,拆机的废IC插座就可以拆针利用。这里有个小视频:

这些集成电路芯片插座针的使用,效果是非常好的:

       整体翻新异常麻烦,折腾了一个月!把琴键开关的接点一个、一个的清理、抛光,然后再搭棚焊接所有的元件和连接线。最后也是最麻烦的就是这表的內磁表头了!DY1型表的表头按设计,参数是45uA/2.5K,实测表头的极限灵敏度已经退磁到48uA,内阻1.852K。对40多年前的退磁表,只能靠充磁来补救了。对于內磁表我没有充磁的实际操作经验,看到过矿坛坛友介绍的充磁方法,这次就想用这块DY1表做个试验。把表头的內磁芯取出来,上游丝之前有人拆解过已经变形,游丝很软重新盘、整理后好多了。

开始用直流钳形表看看内磁铁的磁场数,用指南针标出磁极,充磁机外扩4700uF大电解电容

这是用充磁机最大的容量对內磁芯充磁,再回到直流钳形表复测,磁场强度变化不大,这样重新组装是不会提高表头的灵敏度的。又串接二极管后充磁,也没什么效果。

        接着用0.5mm的漆包线做了一对线圈,每个线圈15圈,套在內磁芯的两端,再次用最大容量充磁,还是效果不明显。下面的小视频展示了实际充磁:

用坛友介绍的直接在內磁表外壳处充磁的方法测试,也没有明显的作用效果。

       这时感觉到內磁表可能是要在闭合软铁环内充磁,才能保持高强度的内磁场水平!用0.5mm漆包线绕两个线圈,每个线圈5圈,放在表头的磁隙中以最大容量充磁,结果线圈跳动厉害,几处出现击穿!线圈的变形严重,但对比充磁前后的磁场数值,增强了几倍!

       但是这样也太危险了,如果带动圈充磁,则很容易就毁掉动圈,表头报废。之后把表头的內磁芯拆下来,测试一下它又退磁了!安装回去又与充磁之前差不多了。看来只能是带着动圈充磁了,但是不用太大的功率,于是做了一个像印刷电感式的平绕线圈试验,充磁机只用机内的2400uF电解电容,310V充电电压,有效果但还是有点弱。表头的极限灵敏度43uA,算是略高于设计值的45uA。

       接着又用0.3mm的漆包线,做了一个双层的平绕线圈,用双面胶层间固定,双面胶很薄,最外层用高温胶带绝缘,单个线圈为双层同向10圈,充磁机只用机内的2400uF电解电容,310V充电电压,连充两次,线圈没有冒烟和冲击跳动,表头的极限灵敏度为:39uA。

39uA的表头灵敏度高于设计值45uA,这时不用退磁处理,只需并联电阻把灵敏度调到45uA就行了,因有较大的余量,过一段时间如有衰减时,适当调整就可修正。

在维修测绘中,幸亏有AutoCAD辅助设计系统的辅助操作,否则完全靠手工画图,估计没有耐心、时间去完成。

       DY1型万用表的三用表部分原理与普通万用表一样,有特色的是它的电感和电容测量电路,共有3档电感测量档位,7档电容测量档位。单个电感和电容测量电路并不复杂,但是多档位组合,要对振荡、测量、输出电路进行不同的补偿,就使得琴键开关的组合切换非常乱。下图是DY1表的万用表部分、1mH电感档、100P电容档、10000uF电容档的实际电路图:

       修复后的DY1型表挺好的,当年10uF以上的测量基准电容都用电解电容代替,40年后的今天这些电容老化损坏,现在可以用无极的贴片电容拼凑出来,体积超小。表的电感、电容测量部分耗电是4.5V/10mA左右,有时间再给它配个锂电池电源。这表缺点是琴键开关是可以误操作的,你可以同时按下多排的开关,或是某一排的两个以上的按钮,这会引起冲突打表!另外测电容时,如被测电容的容量超过档位值,也会撞表!40年前爱好者要想有这样一块多功能的万用表是不容易的,今天能用它测量几十微亨的电感、用7档的电容表测试电容挺好的。

网友:
好复杂,看不懂!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可以做到无档位

网友:
手艺超棒,精神可嘉。但这表的价值不在再使用,在它的稀有、当年的珍贵、修旧如旧,收藏或进博物馆。个人 观点。

网友:
你觉得它太复杂难以生产和维修,我觉得这恰恰体现了那个年代技术人员的水平厉害之处...

网友:
  爱好者今天能要想有这样一块万用表是不容易的,挺好的

网友:
手艺真棒,佩服

网友:
老物件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大部分篇幅都用在充磁上了,话说线圈用的太细了,看的出楼主是个细致人,就是这种古董表的收藏意义大于实际使用意义~

网友:
做工十分细致

网友:
老设备用料好,照片也拍的漂亮!

网友:
厉害了,要把这电路理顺得花多长时间,学习了。

网友:
大工程喔,没有点耐心和毅力完成不了。

网友:
做工很精致! 按键式的感觉就很高大上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手艺估计这表永远不会报废

网友:
佩服楼主的细心和毅力,我的一个万用表也想修,也是扔了快20年了没有修

网友:
动圈表头自己充磁,牛。

网友:
技术活,大佬大佬

网友:
进博物馆的,说不定某个时候有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