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下这机箱硬盘供电板挑主板啊?不认盘

楼主(2022-12-22):
这个联想机箱,主板是星际蜗牛的C款,机箱主板都是收来的,刚装好UNAS发现居然不认盘,进PE也是不认,然后我不用机箱的电源,用正常主机电源供电 发现是认盘的,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硬盘供电板只认联想的主板 才能认盘的吗?有没有懂的说下怎么回事,

楼主:
我看了星际蜗牛的硬盘背板好简单的,联想这个硬盘供电板怎么这么多电容芯片呢,硬盘供电不就是一个SATA接口一个12V吗,联想这个只能用联想主板吗?

网友A:
拿着背板看10Pin插座,图示两个5V和一个GND。两个5V是分别激活SATA1&2和SATA3&4供电的。5V和GND可以接到旁边的硬盘电源插座上,黑色GND,红色5V。找了个10Pin接头自己改,本来想做成接头从硬盘电源引出来,但是没找到合适的接头。刚开始从硬盘电源焊接飞线取5V电。飞线棕色是5V,白棕是GND。原机线束里黑线是GND,深绿和深紫色是5V。飞线如下图所示。现在改成从主板上空余的USB扩展接口取5V,也可以激活SATA供电。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着背板看10Pin插座,图示两个5V和一个GND。两个5V是分别激活SATA1&2和SATA3&4供电的。5V和GND可以接到旁 ...

好像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网友:
量下硬盘供电接口有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我没看懂你的意思

这有啥看不懂的  需要接5v电源激活供电  帖子太老  图没了  剩下自己研究
一几年的帖子

网友:
联想就这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啥看不懂的  需要接5v电源激活供电  帖子太老  图没了  剩下自己研究
一几年的帖子 ...

帖子地址有吗,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地址有吗,我去看看

文库的 你可以自己搜索

网友:
3.5寸的必须要12V和5V双供电,1.8寸的只用5V的供电,用万用表量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库的 你可以自己搜索

奇怪,我量SATA接口12v得负与5V的负是通的 这是板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我量SATA接口12v得负与5V的负是通的 这是板有问题?

本来就是通的。
我以前碰到过几次开机不认盘都是电源老化输出电压不稳换个电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通的。
我以前碰到过几次开机不认盘都是电源老化输出电压不稳换个电源就好 ...

我量的是机箱的硬盘背板SATA接口哦,不是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的是机箱的硬盘背板SATA接口哦,不是电源

混数码的不懂电路?板子上的所有负极相通,当然特殊的模拟高频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