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静电腕带(无线版 里面有一个小针,对空气放电)

楼主(2022-12-23):
这是一个静电腕带,图片这种是不带线的,还有一种带弹簧线和鳄鱼夹。

有多少人觉得这是有效的?

实测生活使用中,无线的有一定效果,但不能完全避免,似乎比较厉害的放电没有了。

维修敏感设备还是需要有线的。

网友:
不插线导地,心里总感觉不能放静电吧。

网友:
我修东西之前一般是洗下手摸下暖气片

网友:
不带线的感觉不放心啊

网友:
我都是先洗手几十秒

网友:
不带线的是什么原理,把静电压分解释放到空气中了吗?

网友:
不带线真的会有用吗?

网友:
我每次都是先对门把手放一下电

网友:
10多年前就用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

网友:
使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不带线的,里面就只有一个1M欧的电阻,电阻另一头没记错的话是悬空的,估计是想尖端放电之类的吧

网友:
每年因为静电导致工厂损坏芯片的示例并不是很多,很多工厂静电腕带都是装装样子的,所以就出现了很多无线静电腕带,其实用脚趾头想象也知道,都无线了静电释放到哪里去?说白了无线腕带工人喜欢用,采购喜欢买,老板觉得酷,真正一年坏几个芯片,归功于其他原因就是了。

网友:
这还可以通过无线释放静电的?

网友:
用那枚螺丝触碰一下接地物放电

网友:
可以通过无线释放静电

网友:
见过带线的,无线的是什么原理。

网友:
无线怎么放电?照这样我觉得光脚踩一下地比他效果好

网友:
还能无线放电的?

网友:
空气尖端放电?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摸桌腿暖气片大法,要求高的还是带线的有安全感,生活中一般口袋揣个纽扣电池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