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炸了的节能灯,离谱设计缺陷引发惨案,大家引以为戒,远离劣质灯具!

楼主(2022-12-23):
中午洗着澡,听见外面“砰”的一声,水就凉了,本以为是热水器的问题,结果刚走到客厅就闻到一股煳味儿,一看墙上的空开跳闸了,果不其然烧东西了呗。仔细检查发现煳味儿来自客厅顶灯,拆下这只节能灯发现煳味儿很重,灯头有一处被打黑了,罪魁祸首就它了!其实这个灯已经坏了很久了,自从房子租下来就是坏的,几年了都,因为顶灯有10个灯,坏一个也不影响使用,所以一直没换,没想到坏的灯也会爆。
灯具损坏后切记及时取下断电!哪怕灯已经不亮了,只要通着电,依然有危险!

澡还得洗,强排热水器不通电不出热水,大冬天冻得瑟瑟发抖,楼下电表箱的闸也跳了,既然已经找到问题了,那就合闸吧,于是随便披了件衣服绕到楼后合闸,可把我冻惨了。

事先声明:冬季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人走电断火灭牢记心中!远离劣质杂牌电器,包括但不限于杂牌灯具!

罪魁祸首就是它:

灯头明显已经炸黑了:

打开,电容已经鼓了:

保险烧了:

背面,惨不忍睹:

塑料壳子也黑了一大块:

靠近线路板的地方塑料已经变成磨砂样了,可见爆炸瞬间温度有多高:

仔细看看电路板爆炸的地方,注意右下角的拉弧痕迹和烧断的铜箔:

画一下线路走向:

这样看就明白了:

哪个鬼才布的线,零火线铜箔之间爬电距离连一毫米都不到,也就是最多只能承受几百伏的峰值电压,220V交流电峰值电压311V,遇上潮气或电压波动,很容易就击穿了!
而且这段电路在保险管之前,保险管起不到保护作用,怪不得保险管断了还能爆,而且能跳楼下63A的大闸!
离谱!离大谱啊!!!
后来分析了一下,其实这个灯的原始故障就是大电容击穿烧了保险,所以不亮了,没想到这个离谱的设计缺陷让我几年后听了响。
好在后来检查了全屋的所有灯,除了这个炸了的,其它灯都是欧司朗、强凌、小器鬼、飞利浦等还算靠谱的品牌,终于可以放心了。

最后提醒所有坛友:
冬季请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人走电断火灭!
远离劣质杂牌电器!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安全第一

网友:
小器鬼,又知道了个新牌子,看起来价格不错

网友:
注意安全吧

网友:
提醒得到位!

网友:
提醒得到位

网友:
还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灯:坏了不理我,哼。我继续弄点大动静,试试你理我不?

网友:
冬季都是火灾的季节!

网友A:
电路板上有焊接式保险丝,理论上问题不大。。。

网友B:
好在现在节能灯越来越少,炸一个少一个,一般都是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灯管老化,灯管电压上升,电路板发热增加,大电容受不了这个温度,鼓包、漏液,容量减少,导致整流后电压降低,工作电流加大,最后三极管受不了高温,热击穿,炸灯。

网友:
那个电容难道就没有好的办法延长寿命吗?总是它坏!

网友:
场面比较壮观。

网友:
现在到处都是山寨的东西,处处充满危险,想想就后怕

网友:
内里的空间很窄。

网友:
节能灯又不节能,我家的早换LED灯了。楼主是不是太懒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上有焊接式保险丝,理论上问题不大。。。

这个灯的关键问题是零火线之间爬电距离设计过短,零火线布线之间放电短路了,而且短路的地方在保险丝之前,保险丝起不到任何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在现在节能灯越来越少,炸一个少一个,一般都是随着工作时长的增加,灯管老化,灯管电压上升,电路板发热 ...

房东2012年底就搬走了,直到19年我租下房子,期间房子空置了6年半,至少那个时候LED灯还不普及,所以全屋都是荧光灯,当时刚搬过来的时候打扫卫生快把我累死了,估计空置期间房东也没怎么看房子,整个屋子都是厚厚一层灰,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