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 一个东风4B型内燃机车汞氙灯调光电阻

楼主(2022-12-23):
用于调节汞氙灯光度,位于副司机一侧的驾驶室下面,体积巨大,电阻16Ω。汞氙灯灯体和触发器

网友A:
这万用表不错,模拟的吗?

网友B:
现在应该都换成led了吧

网友:
老东西很有纪念价值

网友C:
这个电阻没见过,这个万用表也没见过,又涨见识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大功率可变(档位)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万用表不错,模拟的吗?

GSTech的万用表,没有电池和屏幕,只能接手机用GSTech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阻没见过,这个万用表也没见过,又涨见识了。

这个万用表没有电池和屏幕,只能靠手机输出GSTech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应该都换成led了吧

现在换成卤素大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换成卤素大灯了

为啥网上看到的一些df4是led的?

网友:
这电阻丝直径,感觉赶上电炉里面的发热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网上看到的一些df4是led的?

从这张图上看不出用了led吧,这种四个灯的大灯是后期改的,可以用H4接口的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这张图上看不出用了led吧,这种四个灯的大灯是后期改的,可以用H4接口的灯泡 ...

emm,确实。。。

楼主:
现在市面上有H4led卖,理论上也能用

网友D:
这类电阻器不耐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类电阻器不耐震动

其实还好,车上震动挺大的,这东西不怎么坏

网友:
厉害了,我特别喜欢火车,所以很关注火车头的贴子~
我上初中时候,我在郑州北机务段(那时候机务段是开放式的,可以随意骑着自行车进去逛)逛着玩、看火车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停放废弃机车的小角落,里面停放的几辆破旧的,锅炉前壳都打开着的报废蒸气机车,应该比前进型和建设型更老的机车。那时候我经常会进去玩,反正也没人管
后来我把车头灯拆了一支下来,我记得是110V还是50V不记得了,细长的灯,应该是卤钨灯,一直放在家里的抽屉里,当宝贝一样经常拿着玩,但因为电压的问题,从来没想着可以把它点亮。后来搬家了就找不到了
再后来,那个停放报废机车的小院子我也找不到了。
我记得当时在那里闲逛的时候,远处还有一个前边是抓斗的跟挖机很像的机器,应该是用来卸载煤炭或者木材的(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它是用蒸气驱动的,噪音非常的巨大,隔着好远就能听到它巨大的蒸气释放的声音,特别吓人。
离那个小院不远处,还有一个下坡,是货车甩车皮的的下坡,机车推车皮到下坡那里的时候,会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本本,把缓速运行的车皮进行解挂,有时每一节一解,有时三四节一解,然后解挂的车皮就会顺着下坡滑向股道,那个下坡一小段铁路,有一大堆蒸气管道,车皮到滑到那里的时候会突然夹着车轮对车皮进行减速,噪音无比巨大,蒸气也会到处冒,特别吓人!有时候可能需要对车皮进行大减速,所以夹的时候很长,有时候夹的时候很短甚至不夹。我那时候经常会坐在旁边看,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