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飞利浦2100W电吹风,昨晚用了过后再用就不工作了,

楼主(2022-12-23):
以为坏了,今天拆开看坏的什么地方,结果拆开看没有看出哪里坏了,插电好了,白拆了,关键是很不好拆。

网友:
剃须刀选飞利浦,吹风机还是松下的

网友:
菲里谱菲力浦菲利浦飞利浦菲力普

网友: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呢

网友:
不是坏了,是里面是自恢复温度保险。长时间高温档使用就会跳开。等放凉了就会自动恢复。恢复的时候仔细听你会听到咔叭一声响。

网友:
我有一款也是飞利浦的,超难拆,拆完差不多要废了

网友:
就是,楼主拆之前也没测试下。

网友:
温控保护了,内部有一个温度开关,过热保护

网友:
吹风机还是松下的

网友:
看着还可以,比杂牌的强

网友A:
当练手了三,以后就没那么陌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练手了三,以后就没那么陌生了,

那个卡扣才难拆,

网友:
可能用完时散热不好双金属片热保护了,冷了恢复触点没接触好,拆的时候,各种振动,振好了,看来飞利浦也不靠谱。

网友:
哈哈,楼主,昨晚供电局停电了啊,没有预通知。

网友:
6楼答案正解,下次用的时候记得打到冷风档吹一会儿再断电,另外热风档工作时间不能太长了。

网友:
双金属保护很到位,很多时候都是小白以为坏了,自作多情的拆开检查,结果一无所获,装回去又好了!

网友:
温度保险呗 温度下来就好了

网友:
温度开关起跳了.用的时候高温档与中温档交替使用会好些

网友:
这电热丝看着真规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