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昆仑电气 10W LED平板灯拆修,PPR热熔器换灯珠还是相当方便的

楼主(2022-12-23):
这是一同修的最后一个灯,昆仑电气的10W LED平板灯,带驱动
故障为不亮灯

整个外形和一般杂牌灯一样

6年多前的了,看这贴纸貌似用打印机现打的

拆开里面也和杂牌灯一样

铝框为焊接,铝箔胶带防止接缝漏光

但灯条只有一边

5并8串,共40颗4014灯珠,和杂牌灯常用的3014略有不同

经测试,除了上图边上那组不亮外,其余均可点亮

祭出换灯珠神器——PPR热熔器

没清理干净的背胶被烧糊了

扒拉下来,没4014新灯珠,就换上之前欧普灯上好的4014

通电能点亮了

结果装灯条时,有两颗灯珠被导光板刮碎了

重新再换

这次OK了

用其他驱动时,整灯功率为9W

再看原配的驱动,电源线被剪断了

没通电测,既然灯条坏了,那这个多半是好的

撬开,竟然还用胶粘了驱动板

这个10uF/400V高压电解没怀孕

常规的非隔离驱动电路,RS1、2可以调电流

输出电解也没怀孕

换了长的电源线,通电就直接点亮了

看来这个原装驱动的电流还稍小点,整灯功率是没达到标称10W的

这个昆仑电气也不咋的哈,灯和杂牌也差不多,应该也是杂牌集团的
修好也不知道灯珠能用多久,先放着吧,等撸了新房子再来配它

昨天冬至,大家吃羊肉了吗?偶准备明天炖一锅萝卜羊肉,庆祝一下冬至和未阳(据说未阳人全国就省10%了)

网友A:
昆仑,很高的样子

网友B:
不错,灯珠自己换

网友:
真不怕死,居然还吃羊肉。

网友:
很好的方法

网友:
手艺不错,还连换两次,过足瘾 。

网友:
我也修了个这样的灯,两个不亮,没有灯珠,直接短接

网友:
手艺不错,还连换两次,过足瘾

网友:
10%里面算我一只

网友:
烤全羊过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很高的样子

也许还有叫珠穆朗玛的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试试

网友:
没有进入10%决赛圈,我很遗憾

网友:
PPR热熔器也属于专用器械,烙铁能拿出好几个这个一般的不一定有

网友:
我很遗憾,还在上班啊

网友:
赶快撸房子,要不然灯没地方用

网友:
这个灯看着不错啊,怎么说是杂牌呢?

网友:
4014灯珠第一次看到,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灯珠自己换

必须自己换,修好才有成就感

网友:
修好又能用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