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70P到手拆机

楼主(2022-12-23):
小黄鱼收了一台T470P,到手先拆机。里面成色还是比较干净的,就不需要清灰了更换硅脂即可(标压CPU要用好一点的,选择了7950SP相变)这机器的mvme硬盘位比较奇怪,竟然是从sata上面接出来的(图3)。但识别出来的是PCIE通道。只不过是残血的pcie3.0x2,就算是残血也比sata好得多
标压的CPU发热量较大,比较难压。在满载情况下,就算散热器整体采用全铜打造(图7)风扇转速也开到最大还是会出现温度过高导致的降频现象。但标压的U就算是降频也比低压版的U性能强的多的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台机器还选配了IC卡卡槽(图8)
这台机器配的固态硬盘是SM961,早期的固态使用了MLC颗粒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网友:
买到就是赚到!!!

网友A:
联想也是比较奇怪的操作,要在2.5寸盘位上做个转接放M.2 NVME盘。

网友B:
看的一头雾水,MVME我猜到了是NMVE,但图8在哪里我是实在数不过来了

网友C:
早期的NVME在是PCI-E3.0 X2 的速度,快不到那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的一头雾水,MVME我猜到了是NMVE,但图8在哪里我是实在数不过来了
细看出来,pcie固态硬盘是安装在SATA硬盘位置上那个转接盒中的

网友:
ThinkPad的本子看起来就是舒服 配置办公家用足够

网友:
^qUxJg$c''不错的本本,够用了。

网友D:
多少钱收的? 楼主

网友:
CPU太老了  就算是标压的  也打不过现在i5低压的  更打不过AMD低压的  发热量还大   买新不买旧是永远的真理   当然  预算有限另行别论

网友:
470P,上一台办公电脑 不过键盘容易挂。470P,上一台办公电脑 不过键盘容易挂。470P,上一台办公电脑 不过键盘容易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少钱收的? 楼主

价格还可以,2200

网友:
7代u的笔记本还这么值钱?

网友(2023-02-03):
还不如买X27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也是比较奇怪的操作,要在2.5寸盘位上做个转接放M.2 NVME盘。

可以利用老库存

网友:
ThinkPad的本子看起来就是舒服

楼主(2023-04-03):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NVME在是PCI-E3.0 X2 的速度,快不到那里去

其实普通用的话不搞大量文件迁移也够了

网友:
不错,做工很好,看着很舒服

网友:
昨天刚在小黄鱼上收了台三星,i5  5200u  也是sata上转接,然后特么的板载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