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半开放式亚克力透明机箱

楼主(2022-12-23):
淘宝上买了一个开放主板又觉得落灰多,于是设计了个机箱

楼主:
感觉有点矮,又定做了一个铝合金的支架

网友:
做工可以,但效果不好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这机箱能防辐射吗?

网友:
弄个小机箱也不错

网友:
看着漂亮。考虑过风道吗?尤其是显卡的散热。

网友:
半开放的也一样会落灰啊

网友A:
亚克力切割用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克力切割用什么工具?

就用普通的角磨机

网友:
电源风扇通口开的太少了!

楼主:
加上两个比较高的铝合金支架,下面可以放耳机!

网友:
防止电磁辐射 还是用金属箱子好。

网友:
半开放式机箱其实就是个伪命题,不管是从哪个角度看都不科学,一不防辐射,长期使用对身体有害;二不防水防尘,对设备安全起不到保护作用;三也不美观------不知道什么时候定制机箱玩着玩着就有人炒作起这个东西来----

网友:
感觉可以接受,看看大家的评价

网友:
别人大棚种植,这个大棚装机。

网友:
看着蛮漂亮的 散热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切尔诺贝利大棚机箱

网友:
亚克力板用途挺多

网友:
我感觉啊,开放式机箱是给人评测硬件用的,方便更换啊。
一般人用来干啥啊?
至少防辐射防尘防水需要的,美观也需要。
亚克力容易有划痕。还有这个曲面的亚克力是加热扳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