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诺亚高科na-01功率插座的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2022-12-23):
一台诺亚高科na-01功率插座烧坏,拆开发现是阻容降压,然后二极管稳压,最后再经过ht7533输出3v给主控供电。7533前级输入9v,液晶正常点亮。最后发现是7533前的稳压二极管d1击穿。这个二极管一般是多少伏的呢?上面没字,差不了型号。

网友:
从你描述来看,这就是给7533预稳压的,6-9V都没问题

网友:
前极你用5V应该也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看上去不用稳压二极管也没问题的,  把滤波电容加上好些

网友:
只要不超7533的极限就行。但是高了功耗大,低了也不好,大电低的时候工作不正常。

还有没有继电器之类的电路?要满足其他电路的工作电压。

网友:
拆了看背面有丝印没有。

网友:
试试看搞个5V左右的变压器代替容阻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