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来拆改一个一转多的电源插座

楼主(2022-12-23):
用红包买了一个1转4的电源转换插座,就是这样的

先让大家看看4个转接口

再来看看标签铭牌

现在拆开看看里面

我把它的插片拆掉了直接用1.5的硬线焊接出来了

装好后就是这样,还用热熔胶固定了一下电源线

正面没有变化

自我感觉良好,只是用来插一下光猫路由器集线器应该还是够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不用改,直接用光猫路由器集线器都没问题吧

网友:
这种小插座带个小功率电器还可以用。

网友:
自己动手,用起来方便

网友:
铜片看起来很薄啊

楼主:
新房装修要备弱电电源,这样改一下使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看样子挺小巧。

网友:
小功率能插能用就行

网友:
小电流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实用。

网友:
这种东西大多不可靠,长时间使用还是注意安全哦

网友:
是铜条的,不错了。

网友:
直接上层锡不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