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8.9小头灯

楼主(2022-12-23):
电路板是lth7充电芯片,机械3档开关,限流电阻2r2和4r4分别对应高亮和低亮。
值点钱的也就是镜头组了,虽然全塑料(灯板是铝),镜头是树脂的,好在够大。

楼主:
看灯盘像r3,应该是3w的,300~700ma,实测高光电流190ma(10a档)。
又用钳表测试了下,高光390ma,低光240ma。这个钳表应该是准确的,10a档的康铜丝电阻也会很影响这种电阻限流的led灯电路,看来正经驱动还得横流芯片。

网友:
控制板不行吧,限流的????????高亮发热焖烧,还好电流不大

网友A:
现在的电池充放电芯片都这么小了啊

网友:
8.9还是值得的,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池充放电芯片都这么小了啊

不管放电。

网友:
估计电池容量不会很大,愿意的话,可以换个较大容量的电池。

网友B:
价格不贵,但放在头上安全是最重要的

网友:
可惜是凸透镜调焦,聚焦光效低。好点的是元宝透镜调焦和凸起电路仓,聚焦后利用全反射提高光效,中间平凸透镜避免泛光圆环现象,比德国中间双凸蛙眼透镜好。

网友:
带透镜,能调光,锂电~值了!

网友:
头灯这价格很合 适,可充电变焦功能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贵,但放在头上安全是最重要的

感觉没什么安全隐患呀。那个贴片小电阻大概承受功率近1w,估计时间长点会烧掉。

楼主:
我有些想不明白,用大机械开关,焊接受力啥的也不省钱,为何不用芯片和轻触开关,功能多卖相好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可变焦的头灯,还不错。

网友:
造型不错,像单反

网友:
貌似只有个灯珠焊接的铝基板啊,电流大了灯珠散热也不行啊。
我有瘾了 拆开就想改。我的小头灯让我改半残了。

网友:
这个价格是值得了

网友:
所谓镜头意义不大。够便宜了

网友:
性价比高,一般使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