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日系和台系固态电容的差距!简单的测试下引脚就知道了。

楼主(2022-12-23):
用强磁测试,日系的全TMD不吸,台系的全TMD的吸。有些台系标的指标还比日系高?!这TMD证明什么!?!新的拆机的都试了!

楼主:
为什么原来的日系爆浆少?台系大陆的爆浆多?!用料上能看出那么点问题吧。。。。两种系列都是清一色。

网友:
铁的引脚,磁铁都吸

网友A:
铁和铜的区别,用料

网友:
现在国产的元器件引脚基本都是铁的

网友B:
虽然有差距,但是应该没有 你头像 16G 和256G差距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有差距,但是应该没有 你头像 16G 和256G差距那么大

说的到位,哈哈哈哈

网友:
用料不同,肯定有差距。

网友:
铁和铜的区别,原料差价挺大

网友:
代表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

网友:
说明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台湾人就是中国人。

网友:
说明和大陆一样,喜欢用铁代替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铁和铜的区别,用料

铝的多  铜的很少。铝的多  铜的很少。铝的多  铜的很少。

网友:
尽一切可能节约成本,铁换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的多  铜的很少。铝的多  铜的很少。铝的多  铜的很少。

你这个头像得512G,

网友:
哈,电源里的电容缩水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有1东的差距嘛

网友:
铜的引脚,不吸。

网友:
红宝石是铁脚

网友:
铜?想多了,铝而已。铜脚的已经很罕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