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一个坑人的老年播放机

楼主(2022-12-23):
本小弟虽然老早就注册了账号但是潜水很久了,今天一登录论坛发现改版了所以发一个贴证明一下我的存在,楼主是浙江的这边经济比较好到处在拆迁所以我捡到了这个红色的小宝贝,好了大家遇到这样的播放器还是拆零件用了吧,这个播放器太垃圾了就是卖药广告机,另外这个TF卡普通的读卡器是插不进去了被那个黑色芯片挡住了,所以这个就是妥妥的鸡肋产品

网友A:
不止几十K   估计有2-4M大小了   这个走的是另外的协议  直接插读卡器读不出来的

网友B:
还有这种TF卡。。。
应该也有几兆吧,毕竟一个广告也不短

网友:
这东西能唱戏?

网友C:
外置内存卡,你这卡很特别。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不过是TF卡的,用精灵软件打开内容了,就是广告的MP3,可复制出来。可复制歌曲进去,不过只能按顺序播放,不能下一曲或上一曲。增加按键也不行,听说是芯片程序设计时的原因。
这个其实就是玩,谁还缺个播放器啊。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免费的

网友:
25系列SPI闪存,如果是4M 8M的拆下来改路由器还用得上。

网友:
估计那个tf口是直接spi读取flash的

网友:
摆摊用的播放器。

网友:
楼主学校的尼哥外教还猖狂不
那个引尼哥叫什么的女领导什么情况了

网友E:
插读卡器上,在电脑上格式化,拷上MP3,看能不读,有的行,有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止几十K   估计有2-4M大小了   这个走的是另外的协议  直接插读卡器读不出来的 ...

是的读不出来,就算读出来也没有用,普通的读卡器插不了这个卡,被芯片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种TF卡。。。
应该也有几兆吧,毕竟一个广告也不短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楼主:
不能就2个功能开关和调节声音大小,一开关就重新开始播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置内存卡,你这卡很特别。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不过是TF卡的,用精灵软件打开内容了,就是广告的MP3,可 ...

是的功能太单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一般都是免费的

基本上都是白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读卡器上,在电脑上格式化,拷上MP3,看能不读,有的行,有的不行。

这东西没什么用,还不如用旧手机来的方便

网友:
这种内存卡用读卡器插电脑不认。读卡器拆开外壳,可以插进去。

网友:
都是免费的

网友:
国人真聪明,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