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煲驰捷功夫茶电磁炉,调温控和工作功率,竟然花了三天时间。

楼主(2022-12-23):
故障现象,不通电。
检测维修,加电前串上灯泡测试过,每次按功能键加电即烧IGBT,保险,桥堆没事。
最后一次是换下谐振电容0.24U没有,用0.3U代替,表测是正常的。竟然正常开机了。

339 393

爆管几次。。
能开机。。发现加热很慢,水开了很久,保温不工作。不知是不是更换0.3UF有关。

上功率表只有450W左右

爆管2次后随手修的6个电磁炉随便照了个。一个管也没爆过。。
只是维修九阳的曲折了点查了好一段时间。。IGBT没G极电压,工作正常没有错误代码,不加热。
故障点在8050 8550 IGBT驱动管前的一个8050管子坏了。

继续话题。。跑线路画图,测试。。忙了两天
下图是最后整理画的。。温控跟功率调整。
功率调整原电路板上有个可调103的。。测试发现调节范围最高到560W左右。
最后把103换223.发现最高能到650W。然后继续折腾。

两个可调,下面温度。上面功率

控制面板上面的分压电阻。。依靠680欧,LED灯,电阻,拉低电平控制功率的,,电平越低,电磁炉工作功率越高。
原机680欧。。更换过1.2K。。1100W。最后换上1K。。正好。

温度调整好后换上适当的电阻代替就行。。正常了照一个。。

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里面比较脏,应该清理一下。

网友:
换的器件不少,维修成 功,手艺不 错

网友A:
不错,铜线盘,旁边那个核动力节能是什么鬼?

网友:
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换,要不振荡频率改变了,会影响加热效率。

网友B:
这成本又点高,但好在学到姿势了……
楼主你烙铁在开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铜线盘,旁边那个核动力节能是什么鬼?

ATX电源盒子而已。里面有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成本又点高,但好在学到姿势了……
楼主你烙铁在开会吗?

两个刀头拆贴片电好拆。
还有个细尘头。换头麻烦。

网友:
你这修复花的功夫有点大了,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进来看看保时捷,结果上当了。

网友:
不断的折腾,不断的进步。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

网友:
会跑电路分析电路的都是高手,我只能仰望了

网友:
这保时捷有点年头了吧,电源还是工频的

网友:
烧这么多管有赚吗

网友:
恭喜修复,话说换个新可调不香吗?再说,修理应该按原来的元器件的标称值呀,为何要改大或改小呢?

网友:
修理这玩意费脑子,直接换板子简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高手啊,换了这么多零件。学习了。

网友:
好手艺,玩的也很开心,不过看发照时间,楼主不需要睡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