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老鼠标罗技G700s ,顺便改个上下层主板排插+微动热拔插

楼主(2022-12-25):
因为个人已经适应这个鼠标的手感和按键宏,所以实在不想换鼠标。已经停产,再等等故事市面上二手成色好的难找,所以最近下手买了三个,一个成色不太好,另外两个还好。
罗技G700s 这个鼠标

优点:
算是当是少有的无线游戏鼠标。参数还是比较牛的。而且带板载内存,把按键宏设置到,传到鼠标内存里,基本都到哪里都用的惯。

缺点:
一个非常明显且致命的缺点就是耗电太厉害。一颗1.2V标称1900mah的爱老婆电池(这个电池只要是正品,一般实际容量都比标称高一些),正常一天到不等。这个看实用度,如果一直始无线模式,高帧率,几个小时可能就要换一颗电池。如果平时办公,建议开个低帧率,完全够用。而且省电。

拆解图(拆解图和改的图不是一个鼠标):

]

想起来拍照的时候已经拆好了。重点看下面改的图吧。

下面是改微动热拔插的。资源是看到B站一个UP改的,感觉这个方案比较好。而不是之前部分人发的打孔,然后上铜铆钉。
那种方案 拔插几次就会松了,接触不良。这种内抓铜柱,跟热拔插键盘的上用的是一样的。可以反复使用。规格是内径0.8MM 外径是2.0MM。基本支持大部分微动,网上不太好搜,要搜键盘热拔插之类的,成批买比单个划算很多,但是一般只需要买样品10个。十几块。

打孔一开始也走了不少弯路,第一弄差点搬第一个鼠标板子干废了,后来自己飞线解决。上图这个用的是1.8的沉头钻。因为内抓铜柱带一个台阶。跟微动会有干涉。只能打沉头孔。1.8小了,再用2.0的钻头扩孔就行了。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案。而且这种2.0的沉头钻,第二台阶太粗,只能选这种1.8的。

上铜柱,仔细看,是可以看到内爪的。比铆钉的可靠太多了。

反面可以看清楚内爪。

上锡固定。含银锡,所以表面不是那么亮。

为了防止松脱上胶固定。因为孔台阶打的不是很平。所有插入微动过程中有可能会把整个铜管压下去一点点。会撕裂反面焊盘。所以还是固定下比较稳妥。

焊接上下层主板 可拔插内连座。这是焊好后反面的样子。座子是2*7P 只差母座,2MM间距。按照这个来买应该没问题。对应的排针也要买哦。焊接在上层主板上的。规格是也是2*7P,2mmj间距,长度是8.7mm。

上了微动贴合很好。原厂微动都是欧姆龙的国产,有的是10M(1000万)次的,有的是20M次的。后买的基本都是粗体硬刷。日产的10M次的,手感最好,声音比较小。跟日产最近接的就是国产20M次的。日产的比较贵,是国产的差不多5倍价格。个人感觉不是强迫症可以选择国产。毕竟原厂就是国产。

剩下就没啥图片了,本身也是老鼠标,发个新人贴。

网友:
这么费电吗?

网友:
这货当充电器不错,从不拒充,也不过充,充电过程发热很少

网友:
日产灰点 国产蓝点50m

网友:
这么费劲,其实只要把微动开关的接触点两面蹭一点WD40就又可以用很久了,连微动都不用换

话说回来,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a9500芯片还是9800芯片啊,这个原本就是有线鼠标的芯片,直接用在无线鼠标上面,而且还特意提高了通讯率,当年都是这么测试的,同一代芯片就只有那么个弱鸡无限芯片。不像现在都降低了功耗而且可以内置锂电,当年锂电还是高端东西

网友:
扩孔改成插拔的,这手艺赞

网友:
原来,好的鼠标,做工这么复杂

网友:
哇,这么耗电啊……

网友:
做工超级复杂

网友:
罗技激光鼠就好用。

网友:
看着用料做工不错

网友:
好复杂的样子

网友:
一看就知楼主是个玩家,这鼠标在楼主手里也是物有所值。

网友:
这么耗电可能就是有内存的原因吧

网友:
这个 厉害,建议 上下板改成排插,换微动很方便。

网友:
建议装个10000mah的充电宝上去
就不信有多费电
充一次顶半年

网友:
可以试试GPW一代,目前坑多多百亿补贴400不到

网友:
这电费的都超有线了吧,容量小点的电池不得守着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