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水洗内存

楼主(2022-12-23):
这条内存点不亮机,水洗试试,现在天气干燥,太阳也猛,应该很快会干。

以前洗过几条,能用,这次也试试。

网友A:
估计它也阳了。要用84泡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它也阳了。要用84泡一个星期

酒精我不舍的用。

网友B:
清水加上肥皂就可以,我一般是用75%酒精,脏得很的同时酒精不行的话就得用肥皂。

网友:
蓝月亮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水加上肥皂就可以,我一般是用75%酒精,脏得很的同时酒精不行的话就得用肥皂。 ...

洗洁精+牙刷

楼主:
上拆网后,都用旧的。。。

网友C:
点不亮机的内存,水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机的内存,水洗就好了?!

最后努力一把,主板洗过三次,还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不亮机的内存,水洗就好了?!

就是擦金手指

网友:
个个都是胆子大的,反正我是不敢乱用水洗的,有灰吹吹就算了...

网友:
其实水洗内存看不到比用橡皮擦擦金手指的优势……

网友:
人家旧主板翻新都是水洗的

网友D:
我也喜欢水洗,水洗后看着干净多了,每次水洗后都是电吹风直接吹干。

网友:
用超声波啊。

网友:
橡皮擦或者酒精擦金手指即可,水洗耽搁时间还有风险。

网友:
酒精+超声波

网友:
水洗是洗给人看的,对于电气性能只有0作用或负作用两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水洗,水洗后看着干净多了,每次水洗后都是电吹风直接吹干。

可以点亮了,正用它回帖。

网友:
水洗能好橡皮擦擦擦不能用就判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