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无线猫这次修不好翻车了,高人进来看看(27楼已修复)

楼主(2022-12-23):
最近在易贝买了个有线一体无线猫Arris SBG10,买回来不开机,灯都不亮卖家直接退款了。但是基本全新包装都在,怎么办,不能扔了吧。灯都不亮,拆开后本来想查供电捡个漏,结果发现六路独立供电都是好的。高手可以看看我测试的每一路电压图,如果发现电压不对一定指教。然后每个电感也没有短路。2.4G和5G的晶体振荡器电压只有0.1V,两个一样的,很诡异。局域网芯片晶体振荡器的电压1.7V正常。实在查不出供电有啥问题,但是无线猫灯都不亮。肯定是供电的问题!!!对了插后面网口,网口上的灯居然灯亮。

有以下供电1.1V两路独立,  1V, 1.5V, 3.3V, 1.7V, 0.7V, 1.8V

接入TTL线有如下重复日志:
AC_BOOT
POST: 0x600
CH0 RK0 BL1
ERROR: 0xe2

AC_BOOT
POST: 0x600
CH0 RK0 BL1
ERROR: 0xe2

....
死循环

网友:
这个感觉挺高端的啊

网友:
看着那么新!

网友A:
晶振4脚的有个脚接电源的,一般是IC电压,量下看看

网友:
看这个CPU就是买不起的样子

网友B:
复位键捅一捅,主控隔离罩为啥生锈了?进水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4脚的有个脚接电源的,一般是IC电压,量下看看

试了下不是和供电直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键捅一捅,主控隔离罩为啥生锈了?进水了吗?

捅过了没用。无线芯片屏蔽罩貌似铁的和盖子发生了电池反应

网友C:
是卖家直接退款了吧?鬼佬这么爽快,要是海鲜市场至少要退货退款吧

那就从不亮灯开始查吧,跑线路看看这灯是哪里驱动的

网友:
intel的猫很少见啊

网友:
挺复杂,不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卖家直接退款了吧?鬼佬这么爽快,要是海鲜市场至少要退货退款吧

那就从不亮灯开始查吧,跑线路看看这灯 ...

电源的LED是CPU控制的,LED两端均为3.3V

网友D:
貌似带串口的?要么接入线缆跑下码看看?

网友E:
高清大图,我怀疑可能灯坏也可能

网友C:
led没坏的话,就是cpu需要拉低另一端,就说明cpu工作不正常,查它的供电。不过很可能cpu是在跑码之后才会点亮led,有示波器看看闪存芯片是否有动作,完全没有就查供电,时钟,有就可能是要重刷固件了。
其实只要有固件直接重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清大图,我怀疑可能灯坏也可能

LED灯测试过都能用万用表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没坏的话,就是cpu需要拉低另一端,就说明cpu工作不正常,查它的供电。不过很可能cpu是在跑码之后才会点 ...

查了拉低的线路进了CPU,我准备接TTL试试,如果TTL没信息,就是CPU坏了。供电目前看都正常的,出了两颗WiFi芯片的晶振才0.1V

网友:
觉得很可能是固件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带串口的?要么接入线缆跑下码看看?

有两个疑似串口的,准备都试试

网友:
不会修,坐等大神们来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