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开打理一下睿登5015数控电源,更换优质电容。

楼主(2022-12-23):
睿登这玩意,粗用糙用还行,太敏感的电子产品容易死机。之前修门禁一体机时候时不时给他来个死机。这次打开试试把电容换掉能不能让状况好点

工作台的三大金刚

睿登5015主板。底下是动力源4850hi通讯电源作为前级。大材小用了,之前积分商城出过两台

取下主板。非常小。有空有机会换个前级,装别的地方去

全貌

角落有个led,从来没见亮过。不知道干什么的。可能是个光敏?稳压管作用?

dcdc芯片,因为这事返厂返修了两次,往事不提,也不作讨论、评价

936尖头拆电容很费劲,大面积铺铜

更换热容更大、接触面积更大的大刀头轻松秒杀

原装的电容。不作评价

找出拆机正品日化GXE系列和尼吉康PW系列高频低阻电容,虽然是拆机,日化使用时间不到3月、尼吉康全新拆机。别看不起拆机,重点他是正品

日化GXEhttps://www.chemi-con.co.jp/prod ... catalog/GXELL-c.PDF

尼吉康PWhttps://docs.rs-online.com/eec9/0900766b8143db63.pdf

清理通孔

安装。依据datasheet,尼吉康的性能参数比日化略好,尼吉康也是新的货,就装输出端吧。输入端用差一点的日化(不知是否保守标称),反正通讯电源内部滤波已经非常不错

体型都比原装壮了许多

低压。

高压。

网友:
其实这玩意布线不太行相关帖子,有条件的话,最好还是飞线改电容位置。虽然是型号不一样,但是问题还是一样滴
值得一提的是电容布局非常不合理 电感出来不先经过电容 而是先接到输出端子 电容就不在电流回路上 而是绕了一个弯子 这个对电压纹波的影响是很大的
可以看到输出端子离电感非常近 电容反而拉得很远

网友:
看这照片 好像是动力源改成数控的了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换了管事了吗

网友:
着电源一直没买。而是制作的中兴2400 V4.3改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否有效改善死机症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换了管事了吗

没测试了。现在没做那个产品维修了。只是一直看这电路不爽,今天闲出屁,改了

网友B:
怎么分辨日化和尼吉康电容的真假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平时都用他了,菊水电源都出了,功耗大,浪费电

网友:
原机电解是有点拉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测试了。现在没做那个产品维修了。只是一直看这电路不爽,今天闲出屁,改了

...

是不是因为睿登这个电源瞬态响应不行,才导致你之前维修那个产品出现问题的?

网友:
看来我的电源也要拆开升级一下

网友:
楼主一言难尽、不作评论的样子

网友:
换了后没有说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分辨日化和尼吉康电容的真假的

这就不懂了,不过假的离谱的可以从外观看出。我的是以前公司的通讯电源工程余料,拆零件拆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睿登这个电源瞬态响应不行,才导致你之前维修那个产品出现问题的? ...

大概理解了一下一楼的内容,瞬态应该是说的恒流变化瞬间?如果是,我这个问题应该不出在这里。我除了充电电池和短路时候基本不会用到恒流

网友:
只要是正品,拆不拆机的无大碍,好多师傅修机的元件都是弄拆机的了。新的山货太多,不敢用,尤其是电磁炉上的IGBT。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理解了一下一楼的内容,瞬态应该是说的恒流变化瞬间?如果是,我这个问题应该不出在这里。我除了充电 ...

最主要问题应该是三次电源,两次变换开关频率相近,容易共振自激,建议用工频变压器,加整流桥和滤波电容做前级供电,没有二次电源稳压反馈,然后在滤波电容接楼主降压可调电源模块。我遇到过LM2577加LM2596升降压板2芯片开关频率相近,导致输出电压失控,突然跳到28伏,LM2596芯片发烫,后来换成开关频率400千赫兹版本XL2596,顺便在LM2577加升压开关,接笔记本电源调1到15伏不需要升压,超过17伏开启升压,最高可调到26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