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蒲公英路由访问群晖NAS

楼主(2022-12-23):
双十一帮朋友组了台电脑,顺便他想搞个服务器存东西,我一问,存一点点表格文档资料,本来想把我蜗牛给他,但是想了想,不差钱,买个2盘位白群放东西就行。
电脑就这样,有些晚了没货了换了品牌,不过基本上一样

群晖到手和配件包

安装硬盘,两块监控4T组R1

电脑和NAS都装系统调试一下

第二天中午驱车前往湘潭------
先去公司把NAS和网络调好,用X3换下了一个水星150M,WiFi和以前设置成一样的。
群晖开启了一个同步的套件,电脑上面安装后可以自动在设备间同步指定文件夹。也可以不用套件直接当网络硬盘映射。
因为极少停电,UPS就没弄

本来的布线就是8芯用了4芯,还有4芯用了2芯接了固定电话,这个不改动,只换掉路由器,WAN口接到楼上光猫下来的线,LAN口接2台电脑和1个NAS。

网络拓扑图,两边都是大内网,红色就是利用蒲公英组网打通的P2P通道,速度取决于宽带上传,不限流量。如果没法P2P,只能走服务器转发2Mbps(200多kb每秒)
一般都是能P2P,不能通一般都是有对称型(NAT4),两边都是光猫拨号而且没有特殊设置的一般就打不通。需要启动upnp,或者有些光猫可以超管模式把这个Full Cone NAT勾上,一般建议路由器拨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A:
白裙,直接用免费的qc不香吗。

网友B:
我家移动宽带不支持内网穿透,所以花生壳什么的,完全无解。
表面上看似正常,WEB直接 显示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移动宽带不支持内网穿透,所以花生壳什么的,完全无解。
表面上看似正常,WEB直接 显示不支持。 ...

可以试试ipv6 ddns
花几元买个腾讯云或阿里云的域名。

网友C:
建议ups不要省,买一个支持群晖管理的也不贵。

网友D:
如果存储量不大的话,真的有必要弄个NAS吗?

我现在是用的移动硬盘,手里有五六个移动硬盘,做好文件目录后,其实也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裙,直接用免费的qc不香吗。

为了P2P跑满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移动宽带不支持内网穿透,所以花生壳什么的,完全无解。
表面上看似正常,WEB直接 显示不支持。 ...

有些地方的宽带直接封了常见的几个软件,确实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ups不要省,买一个支持群晖管理的也不贵。

下次喊他加一个,反正支持群晖,能检测半小时的两百多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存储量不大的话,真的有必要弄个NAS吗?

我现在是用的移动硬盘,手里有五六个移动硬盘,做好文件目录 ...

几台电脑自动同步重要文件夹,家里也可以办个公。大的话也不会弄2盘4T,移动硬盘我觉得适合冷备份,实时不方便

网友:
蒲公英都是硬件代软件的,有硬件的话直接使用软件还是划算的

网友:
这是所谓异地备份啊?!

网友:
蒲公英速度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存储量不大的话,真的有必要弄个NAS吗?

我现在是用的移动硬盘,手里有五六个移动硬盘,做好文件目录 ...

经常移动,硬盘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