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点焊机299元,可点0.15纯镍

楼主(2022-12-23):
第一次用这个板块,有操作不对的地方请指点。
点焊机如图,是松下微波炉的变压器,与格兰仕900e1同尺寸,可点0.15纯镍。

网友A:
沙发,做的真好,这算是牛肉电焊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做的真好,这算是牛肉电焊机吧。

算带点儿肉吧~

楼主:
面板上啊

网友B:
我有两个铝线 微波炉变压器
一个800w 一个750w   功率不一样  能串联当点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铝线 微波炉变压器
一个800w 一个750w   功率不一样  能串联当点焊机? ...

可以串联,但是没必要,只点0.15镀镍的话,用800w那个就勉强可以了。
串联废料,效果不是*2,而是只能提升一定百分比,投入产出比很低。

网友C:
不用改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线圈吗?

初级没改,次级改了

网友D:
没有加蓄能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加蓄能电容吗。。

这是变压器式的,不是储能机

网友E:
这种太笨重了。但是稳定性好,适合大批量点焊需求。diy爱好者,偶尔用一下的还是考虑储能型的点焊机比较好。最好是电容型的。体积相对小,不用的时候还能把电放光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太笨重了。但是稳定性好,适合大批量点焊需求。diy爱好者,偶尔用一下的还是考虑储能型的点焊机比较好 ...

嗯,沉。不过我想的相反,偶尔吃灰的才选的变压器,不用管电量啥的

网友F:
真不错,控制板也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不错,控制板也是自己做的?

控制板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沉。不过我想的相反,偶尔吃灰的才选的变压器,不用管电量啥的

那可以选法拉电容的。不怕也不怕没电。就是用之前要充电。

网友:
份量十足,外观漂亮,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