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Q40Z50-通过在线GPC工具进行化学ID匹配

楼主(2022-12-23):
在上一个帖子中基于BQ40Z50制作了一个电量计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1866-1-1.html
BQ40Z50是依赖ChemID的,考虑到大家用的电池种类很多。
在电ID选择上出现困扰,写了一个文档来记录一下,也是防止自己忘记。
我这里使用的是在某鱼买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池,
容量严重缩水,标10AH,小电流放电只有9000多mah,内阻还大,不建议大家购买。

文档已经放在之前的链接中了,有需要的自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t2ORFvk3tdfavH5NQ1G7A?pwd=xdzz

网友:
楼主的无私分享,辛苦 了

网友A:
楼主这种芯片就要用好的电芯,二手的电芯很快会被识别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芯片就要用好的电芯,二手的电芯很快会被识别出来的

这电芯就是图便宜买来玩玩的,至于能玩多长时间就看这电芯造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电芯就是图便宜买来玩玩的,至于能玩多长时间就看这电芯造化了 ...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使用旧电池以后,在完成一次充放电后,芯片会识别到放点曲线不一样,然后会提示电池失效,当然如果你没有做电池预警的话那就不会有,因为很多人将笔记本电池更换后使用了旧电芯,这样就失败了,这种ti的BQ系列芯片非常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使用旧电池以后,在完成一次充放电后,芯片会识别到放点曲线不一样,然后会提示电池失 ...

在我分享的参考设置文档中,在进行容量校准的时候阻抗表会也会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我分享的参考设置文档中,在进行容量校准的时候阻抗表会也会更新。

对了,想问下你这板子如果想接3颗电池串联,是不是只用从2号位置开始接总的正,一直串到总的负极,同样的2节电池即从3号位置开始为正,一直串到总的负极
是这样的硬件连接方式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