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找555,闲着无事拆个捡来的刷卡机

楼主(2022-12-23):
里面都是打磨芯片,看看吧,那个小电机不知道用到哪

网友A:
4G模块可以利用,小电机是热敏打印头,可以加个单片机打印东西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G模块可以利用,小电机是热敏打印头,可以加个单片机打印东西玩

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4G的模块。

网友:
打卡机这玩意儿进化的快

网友B:
我手头上好几个POS机,但是不会玩,不知道怎么把热敏打印机给利用起来,还有屏幕。

网友:
现在市场上有大量回收的

网友:
如果有回收的变现是个好办法

网友:
有个放着也吃灰,变现了。

网友:
拆了就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好几个POS机,但是不会玩,不知道怎么把热敏打印机给利用起来,还有屏幕。 ...

我有做一个打印机,支持这个打印头

网友:
玩玩屏+打印机

网友C:
2G的,这玩意儿有年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G的,这玩意儿有年头了。

这玩意出来没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