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简易LM324电子负载

楼主(2022-12-23):
制作一个简易电子负载,测量一些电源的功率确实比用电阻丝方便多了。

外壳用ATX电脑电源,就是这个垃圾成色

在划线处切开安装面板

废铝板一块,切一小块做面板

自来水+细砂纸+洗涤精打磨后好看多了

面板装上去比划一下位置,凸点档住电源开关了

中间切道口敲平

外壳孔开好后依旧是自来水+细砂纸+洗涤精打磨外壳

晾干后喷自喷漆,自喷漆干后再喷光油

开始安装

这个位置是面板的固定孔,最后才固定,螺帽很难装上,用个小铁片打孔攻M3螺纹,用铸工胶粘上,这样就好固定了

安装橡胶垫

风扇是12V的,8cm x8cm 电流标注的是2A,实际电流只有1A,但风量倒是很大,试的时候要用手按住,不然会把风扇自己吹跑,当然风噪也大

这颗风扇固定螺丝被机脚螺丝挡住了,装不了螺母,用块铁片打孔攻M4螺纹代替螺母,这样风扇完美安装

散热器用两块拼成风洞形状,散热器的基板很厚有10mm厚,长度是100mm见图

安装孔全部打2.5mm孔,攻M3螺纹

功率管和散热器之间不用绝缘垫片,散热器要和机壳绝缘,用2mm厚的环氧板固定散热器

图中的两个8字型连接片用来连接两块散热器,相当于把4颗功率管的D极连在一起

功率管是拆机的59N30,45℃常开温控开关控制风扇,70℃常闭温控开关串联在LM324的供电回路上,防止风扇损坏,超温后切断LM324的供电,废板上切两块PCB条固定检流电阻(PBC条和散热器绝缘)

散热器装入机壳

功率部分采用可以外接电阻丝或是大功率电阻来分担功率管的功耗,采用12V/30A继电器切换,如图

废板上刚好有一个继电器的安装孔位,按照尺寸切下来

清洗一下

焊接3颗铜柱当作继电器的公共点,常开点,常闭点,这样好用螺丝固定导线

装入继电器切换板,图中蓝色插座是220V电源插座,黄色插座是外接电阻丝或是大功率电阻的插座

用2.5平方的铜线连接

安装12V电源板

控制板用洞洞板焊接,用拆机的HA17324

洞洞板元件布置图

论坛的电路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16168

安装面板

连接各种导线

尾部

底部

前面

电源开关左边那个带灯的小按钮是控制继电器的,按钮是自锁按钮,按下按钮,按钮灯亮表示继电器吸合,接通外部负载,继电器不吸合时电子负载的功耗都消耗在4颗功率管上,和外部没有关系

测试一下30V/5A的可调电源

测试几分钟风扇启动,十几秒后风扇就停了,过两三分钟后风扇又启动了

请大家看看这个面积的散热器和这种安装方式,这个电子负载最大功率能做到多少瓦,现在最大功率还没有限制

网友:
这个电子负载挺不错喔!风扇也是自动的。

网友A:
打个pcb呗!我还有多的你要就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pcb呗!我还有多的你要就送~~

不会画板啊,不然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显示屏那里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画板啊,不然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学学  学会了再也不想搭棚了  嘉立创里也有很多开源的资料

网友:
外观做的很漂亮

网友:
今天刚去试了打板,不过貌似暂停营业了……说是阳的人太多,要等……

网友B:
做得真漂亮

请问表头是哪里买的啊?

网友:
高手来的啊

网友C:
空间利用不错,塞的满满当当

就是风扇开窗最好放后面,前面看着不爽

网友D:
做的漂亮,板上还用的插接件,看来是个讲究人!那个继电器的原理图好像不对吧?我看用电炉丝时要经过最下边的一个功率管,还是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这是个高手~~~~

网友E:
动手达人。做得漂亮,表头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的漂亮,板上还用的插接件,看来是个讲究人!那个继电器的原理图好像不对吧?我看用电炉丝时要经过最下边 ...

电炉丝的一端和功率管的D极相连,另一端和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相连,继电器不吸合时电炉丝不参与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真漂亮

请问表头是哪里买的啊?

表头在TB买的,LCD彩屏9合一多功能测量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达人。做得漂亮,表头哪里买的?、

表头在TB买的,LCD彩屏9合一多功能测量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间利用不错,塞的满满当当

就是风扇开窗最好放后面,前面看着不爽 ...

      有意这样做的,风往里面吹
风扇装在后面风往前面吹人不舒服,吸风冷却效果不好

网友:
一喷漆,就华丽转身,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