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疫情期间遥控紫外线臭氧灯拆修

楼主(2022-12-23):
好多年前买了台遥控紫外线臭氧灯,用了几年好像坏了。因为这灯的臭氧发生率很高,感觉效果不错,又在原淘宝店买了一台,但后来的产品没有了遥控功能。于是通过嫁接,把原来的无线遥控模块装到了现有的这台灯上。好景不长,上次使用时发现遥控器坏了,想更换遥控器,网上一搜才知道这东西很难有合适的。这不疫情期间需要这灯的臭氧消毒,干脆把嫁接过来的遥控模块拆掉使算了。

网友:
臭氧能杀灭这种病毒吗,求解

网友A:
这东西能同时产生臭氧和紫外线?

网友B:
我也怀疑它能否产生紫外线和臭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同时产生臭氧和紫外线?

对,臭氧还挺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它能否产生紫外线和臭氧。

别怀疑,臭氧极其丰富,价格也不错~

网友:
好像是ZVS高效率自激电路。顺便网购些红绿蓝夜光粉和无影胶,废旧汽水瓶DIY翻模模具,做成转换中性白荧光胶插入楼主灯管,通电24小时固化夜光无影胶,可以变成带状光谱三基色节能灯,显色性好于阳光照明尖峰光谱节能灯,万一停电有夜光效果。

网友:
万一停电有夜光效果?

网友:
臭氧对人的呼吸道有影响,无人时点亮。

网友:
消毒灯我只相信电感紫外线灯

网友C:
如果是遥控接收部分坏了,还可以修修,遥控器坏了,也只能拆了。

网友:
想看看正常工作时的图片

网友:
紫外线灯又涨价了

网友D:
这种灯放我手里直接变成智能的,人走开始消毒,一小时后熄灭。我买了个那种落地式的,消毒产品备案平台查了备案情况才敢买,这类产品我还是相信国家的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同时产生臭氧和紫外线?

紫外分能产生臭氧和不能产生臭氧的两个波段,具体数字记不得了,有一个波段紫外线可以轰击氧分子,形成臭氧。

网友:
我们公司有段时间搞过紫外光催化氧化的除臭设备(实际应用效果然并卵),剩了一些镇流器和灯管,150w的,弄了一根到家里接上消毒,那臭氧味道,酸爽,消毒效果杠杠的,就是等臭氧散味要很久,照过的被子有太阳晒过的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遥控接收部分坏了,还可以修修,遥控器坏了,也只能拆了。

遥控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灯放我手里直接变成智能的,人走开始消毒,一小时后熄灭。我买了个那种落地式的,消毒产品备案平台查了 ...

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紫外分能产生臭氧和不能产生臭氧的两个波段,具体数字记不得了,有一个波段紫外线可以轰击氧分子,形成臭 ...

理论上,光子能量高于键能即可打断化学键。所以波长短于243 nm的紫外线都能激发空气或水中的氧气产生臭氧。波长高于243 nm的UVC-LED不产生臭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