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淘宝买的矿盘,希捷银河X16 14T,测试了一下不算太理想,至少不像商家描...

楼主(2022-12-23):
       淘宝买的希捷银河X16 14T ,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终于到手了,还差点儿没收到就自动付款,这如果有问题运费险也就没了,
       商家描述只上机2000多小时,我问有没有清零,但对方说都清零了,虽然犹豫也只好买了试试,毕竟不敢在低于皇冠的店铺买盘怕店铺随时消失无法保修。到手实际测试根据我的判断“良好”达到了百分之十几,还有两个“正常块”,这至少八九千小时才会这样。去希捷公众号查询是21年3月销售的,目前剩余质保还有1166天,当然也可能存在重新换标的可能性,用几个软件测试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两个“正常块”出在扫描的前5%内,大量的“良好块”出在末尾最后两个小时,最后两个小时之前还只有1400个,后面一下多出10倍,前面偶尔出一个“良好”硬盘都会伴随一下炒豆子声,到末尾连续出现良好块时已经不出炒豆子声了,只是偶尔响一下... 测试前段温度一直很高,摸着很烫,AIDA64和CrystalDiskInfo都显示49°,末尾部分扫描速度降下来也有45°。看来装机时要加个风扇散热,而且这个盘的温度显示还经常在AIDA64消失,就是偶尔会出现识别不到这个硬盘的测温传感器,盘符随之在AIDA64里消失,过一会儿又出来了。

       外观看起来还好,虽然有使用痕迹但没有划痕或磕碰,看电路板也确实是X16的,X14或酷狼14t电路板没有弧形部分,但对比盒装行货X16似乎还是有点区别,就是图片中的国行似乎多了一部分文字

百度搜索希捷官网想查询SN吗看看保修日期却发现已经查询不了,400 800电话也都是空号,后来找到公众号才查询到硬盘保修时间,还有3年质保,但是代理商一栏是空的,就是说没有代理商,可能是OEM盘?或是国外搞来的微信公众号没国外代理的数据?

HD TUNE测试写速度和读速度差不多就只截图了写入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意义,SMART信息已经被清零所以曾经怎么样已经不知道,其实最担心的是氦气泄露是否被隐藏,高温下使用很可能会导致氦气泄露。

最后用ASSSD测试了一下4K对齐的结果,这个不支持4K吗?感觉4K的读取速度太低了

扫描17个小时的截图和扫描完的截图,良好块最后阶段快速增加,之后又重新扫描了前面5%,两个“正常块”没有复现,看来没什么问题。

最后总结,首选买银河X18的,由于希捷改变了ROM芯片目前还没有人能成功清零。其次还是买没清零的,至少心中能对数据信息有个底儿,另外如果买到扫描出现有欠佳的,且再次扫描复现的最好换了吧。这个炒豆子声不大,比我多年前买的6T酷鹰略大一点儿(酷鹰比酷鱼或蓝盘紫盘震动又大不少,声音只比它们大一点点),哔哩哔哩视频听起来很大应该是录音笔离硬盘很近放大了的。另外本来也考虑买X18 16T的银河的,但是在拼多多和闲鱼淘宝发现大量的X18 16T R盘(是黑白标签的上面有个R开头很长的单词就是返厂维修盘)没敢买怕商家给我发这种R盘(宣传图片都是绿标X18,发给你的怕是黑白标R盘)这种R盘比绿标的正常盘便宜200多块,加上三季度硬盘故障率报告银河有些型号的故障率达到了惊人的9.2%很吓人,大家评判噪音方面 银河最小,其次是东芝,西数的最大,返修率是西数最小,我猜测故障率飙升的可能是因为矿场随便摆放也不给其有效散热,与网络公司服务器那种无尘空调机房那样使用差别巨大导致的吧,所以矿盘能不能买还是自己判断吧,我本来是考虑当做冷备份的,现在又想挂PT了,反正还有三年质保,临近质保结束再拿下来当冷备份用吧。

网友A:
这个盘体没螺丝吗?焊死的?pcb可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体没螺丝吗?焊死的?pcb可真小

现在芯片越做越小电路变小就对了,氦气盘特殊 全被封在里面了,要拆掉盘梯密封胶都是个难事

楼主:
待机温度和其他盘一样,播放一部4K大片测试读盘震动较大,其实噪音主要也就是来源于震动(应该是磁头摇臂巡道产生的),需要可靠的固定,如果是单薄的铁皮机箱或许会引起共振导致声音会更大了,最好是扎实厚钢板的机箱固定好,放在机箱内部应该不会有多少声音,但明显比6T酷鹰声音大震动也大,而对比4T的紫盘基本没有震动,容量越大磁头越多,而所有磁头的摆臂都装在一个轴上,重量也是大增,快速的巡道导致震动增加的吧。

网友B:
希捷的银河氦气盘,盘体是直接焊接在一起的,不像西数和东芝是压紧上下盖再粘上的,所以密封性要更好一些,不用怕氦气泄漏

网上能搜到的氦气漏气的情况,好像也只有东芝的才有,还是早期的盘

我前几天刚入了一块希捷18T国行盘,和东芝16T矿盘
希捷盘是在北京硬盘之家买的,价格是东芝16T矿盘的2倍

放在易驱线上跑了一下测试。
希捷盘的速度更快一些,就和以前的捷豹系列类似,同级别性能最强
东芝盘的噪音和发热明显要更小,和以前的富士通硬盘一样(噪音小发热小,但性能一般)

群晖SHR阵列,同时新增两块硬盘,一共用了约4天时间才全部结束
总容量60T

8T盘都是2-3年前买的,希捷的两块8T盘,分别是空气盘和氦气盘,西数和芝东都是空气盘。
11月份加了一块西数18T,然后这个月加了希捷18T,和东芝16T矿盘。
东芝本来也想买18T的,无奈没有矿盘,全新盘价格贵还少见。

我NAS中的硬盘,全都尽量买不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因为现在各个品牌的硬盘总是会有一些什么门,或者某些型号的返修率比较高的现象
买不同型号的盘,可以最大可能的避坑

使用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氦气盘的发热量要比空气盘小一些,噪音嘛,都是企业级盘,除了东芝,没有不吵的

我本人还是更喜欢HGST的Ultrastar系列,可惜HGST被西数收购了
以前玩黑群的时候,机器里面是3块4T盘,同时买的,工作环境也相同。在第四年的时候,希捷和西数先后出现坏道,分别返厂修了。但HGST一直坚挺,至今良好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NAS专用盘(西数红盘、希捷酷鹰),吹的再好再牛,能有企业级硬盘更好吗?企业级硬盘是用在专门的硬盘柜中的,那振动肯定比NAS要厉害多了,并且NAS专用盘的平均无故障时间、不可恢复错误率、年工作负载量、返修率之类的关键参数,也不如企业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捷的银河氦气盘,盘体是直接焊接在一起的,不像西数和东芝是压紧上下盖再粘上的,所以密封性要更好一些 ...

3Q 东芝比希捷噪音还小?我看到网上很多都说希捷噪音最小,早知道买东芝价格还便宜

楼主:
读取4K视频时炒豆子声连续不断,以及挂PT上传时连续不断,播放非4K视频和写入基本没什么声音

网友C:
我一直好奇这么多的,这么大的硬盘里面都需要放什么东西?我自己500G都放不满

网友:
我买的东芝16T氦气盘。用着很满意。热天拷贝了10多个小时的游戏,听不到一点声音。耳朵放盘上都听不到。温度特别低。拷贝10多个小时最高温度才32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好奇这么多的,这么大的硬盘里面都需要放什么东西?我自己500G都放不满 ...

这是因为你还没如希捷老板理解的深入,希捷老板当年说“硬盘容量的高速发展,方便更多的大容量AV的存储”

网友:
家里电脑最大的硬盘才500G!

网友:
见过维修这个盘的,开盘需要开口钳加小电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好奇这么多的,这么大的硬盘里面都需要放什么东西?我自己500G都放不满 ...

做PT 或电影冷备份,我冷备份都几十T了,这个拿来挂PT

网友:
这么大的硬盘里面都需要放什么东西

网友:
请问楼主东芝16t的矿盘多少价入的,求指路

网友D:
之前买的西数的企业盘做仓库,也是噪音不小,嗡嗡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买的西数的企业盘做仓库,也是噪音不小,嗡嗡嗡的

西数噪音是最大的,去百度或哔哩哔哩看看就知道了 炒豆子声很大而且平常不用也经常自己炒豆子

网友:
矿盘还是希捷的。。。

网友:
矿盘价格比全新的要优惠多少?

网友:
矿盘数据清零比较多。
我是不敢买矿盘,只买官渠非OEM的全新盘,毕竟是要存储重要数据的冷库盘,数据比硬盘贵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