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明纬se600改数控可调电源记录

楼主(2022-12-23):
海鲜市场掏了一块小数控板准备改一下我的明纬se600_24V电源
准备工作上一个商家发的参考图教程。
对着参考图由于学识有限看不出来啥

对着商家发的改装教程准备改装
r36电阻挑起来一端
r62电阻拆掉
负极铜片拆掉
割断两处
焊接电流采样电阻,30毫欧两个。。也是醉了电阻没给带需要自己买的。
飞线过去到负极。
16脚加1K电阻到9脚。
817光耦连接到9脚。光耦也得自己准备,艾玛。
还得并一个103小电容
OK,改造完成。上电。1脚无电压。2脚正常。8脚正常。9脚0.1V    11脚   14脚无输出。
失败。。。。。。。。。。

拆机。

恢复测试3525是否坏了,恢复中。。。。。。

上电。23.8V      呼呼。。。。。。失败了

网友:
等待楼主完善成功!

网友:
抓紧赶工啊

楼主:
续楼
反复观察和商家讨论问题所在,1脚是电压反馈引脚,采集电压信号。应该是芯片没有完全的共地导致芯片没工作。检查线路再次尝试。3525的1脚直接到地,3845卒,享年3.5岁。由于疫情快递时效问题,换个电源384X芯片继续尝试光耦反馈控制补偿脚改装之路。等待继续续楼!

网友A:
殉葬的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殉葬的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要成功了……

3525挂的很奇怪,哈哈哈,供电脚14.6V么毛病,8.9.16.11.14都是一半电压。哈哈哈。上电还能输出23V的电压,带载能力0。。。。。。

网友:
有个48V的一样的,但不会改

楼主:
本身我挺看好光耦反馈控制电路的,奈何学识有限,玩炸了,芯片还没到。快递很慢的,准备芯片到了改3525用咱们论坛里的那个运放小板改这个3525了。停更几天,小洋人了,烧的很。顺便研究一下手里这个数控板,据说光耦反馈电路仿真的时候挺好用。我需要继续验证。

楼主:
续楼
光耦反馈控制9脚方案失败
尝试用运放小板改调压调流
第一次改装跑电路
开始改装去掉q9保护三极管
然后直接用小板控制电压反馈
出现第一次问题芯片没坏,各脚电压只有正常值的一半,电源保护了,输出不可调。11.14脚输出波形很杂有类似漏电的波形。
经过检查整改发现改装方案中的C33电容正负极短接影响芯片输出。芯片不起振
第二次出问题是2脚的分压电阻损坏。经过检查整改。
然后重新改变方案,直接用小板控制芯片的2脚电压进行线性控制。
成功。
下一步进行调流整改,发现电源有自激的声音,调节在12V附近,后级继电器响动
改变继电器供电,OK,解决一个小问题
在r22电阻和C21电容之间串个104电容,解决自激声音
然后发现调压的时候电压会出现0.1V的跳变。
调流不准备进行了。

拆机回到原始方案。直接根据坛友的方案改单独调压随意用用吧。

不如明纬350的494方案直接用桃源大佬的数控板改装方案。

插图

其中镊子处在小板的改装方案里需要电容的正负极短接,这个不要碰,可能会导致芯片停振。

网友(2023-09-15):
后来改成功了么?最大电压能给多少?能给60v的充电吗?

网友(2025-08-20):
我用的就是可调电源,功率冗余蛮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