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关于SM2258XT用三星K9OKGY8S7C掉盘

楼主(2022-12-23):
        手上有较多坏SSD,正好缺些U盘自用。上淘宝购了二款58XT

颗粒用三星K9OKGY8S7C

开卡顺利,跑个圈吧,128G跑圈居然掉盘。不解。请教了下淘宝出板的老板,告知我的固件不行。但老板也没有提供固件。没办法那就换颗粒吧。换K9CHGY8S5C吧
果然还是一样。会不会板的问题?换普通58XT的板

看来真是固件问题
还是不死心,拿58H板再试试

看来确实是58XT固件问题。有没有大侠遇到过我这样的情况
三星不行换SK 128G。SK颗粒非常顺利,非常正常

网友A:
58XT SSV2T的固件早就放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玩意开的,外面一堆假的用SSV3T改的出缓掉盘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 SSV2T的固件早就放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玩意开的,外面一堆假的用SSV3T改的出缓掉盘包 ...

感谢大佬直言,我用的就是下图玩意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8XT SSV2T的固件早就放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玩意开的,外面一堆假的用SSV3T改的出缓掉盘包 ...

我下载了你放出来的那个ssv2固件,也是出缓就掉盘。莫非是我用了转接贴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下载了你放出来的那个ssv2固件,也是出缓就掉盘。莫非是我用了转接贴的原因? ...

rdt跑跑看,固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t跑跑看,固件没问题

都换好几批颗粒,三星64 128 V2 V3都不行
上SK HY3DV4 颗粒正常使用。

网友:
我和你一样 出缓存掉盘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rdt跑跑看,固件没问题

rdt跑过了,也pass,用ussd板子和sata板子都试过了,一样都是出缓就掉盘。

网友C:
听到很多朋友都说过SSV2上58XT用楼上大佬的固件掉盘的,可能就是固件存在适配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听到很多朋友都说过SSV2上58XT用楼上大佬的固件掉盘的,可能就是固件存在适配问题吧 ...

我还找到另一个大佬的ssv2固件,也是一样掉盘。莫非楼上大佬有不掉盘的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找到另一个大佬的ssv2固件,也是一样掉盘。莫非楼上大佬有不掉盘的固件吗? ...

我没有 这个可以试试58H

网友A:
58XT+SSV2 240GB出缓存没有问题,跑圈读写正常,测试正常,固件没有任何问题,楼主自行检查自身硬件问题看看是哪里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XT+SSV2 240GB出缓存没有问题,跑圈读写正常,测试正常,固件没有任何问题,楼主自行检查自身硬件问题看 ...

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感觉应该还是楼主硬件上有问题。sv2t放出来的当天我就测试过,我原盘是58g双贴okg的,特意测试这xt固件,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D(2023-02-17):
引用 网友A:
58XT+SSV2 240GB出缓存没有问题,跑圈读写正常,测试正常,固件没有任何问题,楼主自行检查自身硬件问题看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highlight=8s7c
下载了你该主题下的工具,开卡成功后确实出缓存掉盘,你确定你用的固件和我们一样?V0718B0
SM2258XT_SSV2-TLC_PKGT0506A_FWT0506A0_Beta开卡成功后:
Pass!  Firmware: T0506A0  ( SSV2T ), CH0=(7,8,0,0), CH1=(8,11,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399&highlight=8s7c
下载了你该主题下的工具, ...

一摸一样症状, 出缓直接掉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399&highlight=8s7c
下载了你该主题下的工具, ...

显然,我有更新的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然,我有更新的固件

可否给个获取渠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