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请教--用电钻转往复锯,想把塑料防水接线盒切整齐

楼主(2022-12-23):
买了个电钻转往复锯,正好把之前屯的各种曲线锯条用起来

自己没有圆锯,一是因为工作间放不下,二是很少做木工活,
这个锯用过几次,切口都不太整齐,
把桌板裁短塞入阳台,
把鞋柜切矮走水管,
阳台地柜底部切角走空调管

现在买了个180*80*70防水接线盒
要把厚度从70改成40,打算用锯切

用手动钢锯肯定很慢
用这往复锯又很容易锯偏
想了几个方案
1.把这个曲线锯改成台锯,工程量有点大,而且用不了几次
2.台锯反向设计,在台面下把塑料盒的锯口固定好,台面上引导让往复锯走直线

先来集思广益,等收到快递后发作业

网友A:
这种盒子材质熔点低 锯的时候小心蘸到手上 最好慢速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盒子材质熔点低 锯的时候小心蘸到手上 最好慢速锯

之前没锯过塑料盒,没预想到塑料还有融化这个特性,多谢提醒

网友B:
我可能会考虑这种方案,用木板或者其它夹具夹起来用烙铁走一圈,然后再用美工刀+砂纸精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会考虑这种方案,用木板或者其它夹具夹起来用烙铁走一圈,然后再用美工刀+砂纸精修...
...

非常好的思路,在外围搭建一圈限高,然后切/锯/熔,
我打算也这么操作

网友C:
改矮了你就合不上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就一个件还买个工具,明明就是想买工具找的借口。

网友:
下小上大,切了盖不上

网友:
买一个吧,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用拉丝锯好。我刚给一个防水盒开个窗。

网友D:
既然塑料还有融化这个特性,何不用电热丝直接切割?

网友:
先画线,然后用锯子或小电磨(换上锯片)切割就不会锯偏了

网友:
接手电钻上?  除非盒子能强力固定,否则很难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矮了你就合不上了,不信你试试。

多谢提醒,切掉3cm,看这个斜度估计缩回1mm左右台阶,

但到时看实际效果是否能接受

我反过来用,原来的盖子当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塑料还有融化这个特性,何不用电热丝直接切割?

好点子,我试试看

网友E:
用勾刀啊,这东西用勾刀很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勾刀啊,这东西用勾刀很方便啊

多些建议,上次探讨PCB裁板也有网友推荐勾刀
我买的日钢勾刀已经在路上,等收到后拿几种工具都试一下

网友:
买段镍铬合金丝,接上12v电源,热熔割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些建议,上次探讨PCB裁板也有网友推荐勾刀
我买的日钢勾刀已经在路上,等收到后拿几种工具都试一下 ...

感觉割大板子用勾刀还是挺方便的,确实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