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7000刀片服务器电源atsn7001503想改成可调的到15v

楼主(2022-12-24):
哪位大神研究过,惠普atsn7001503刀片式服务器电源,想改成可调的到15v,给12伏锂电池充电,自己也捣鼓了一下 但是没成功技术不够 哪位大神出手将就一下 谢谢

网友:
这货还有一个直流版的,可惜没有图纸,整不了。两个我都有,现在都在角落里吃灰。

网友:
稳压在初级难。

网友:
12V  多大的电池 要用这么大功率充电器?

网友A:
不太懂,什么12V的电池,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器?

网友:
车用12V电池。

网友:
买个华为大炮省心

网友:
我有个简易改装的12V 10A的铝壳通用开关电源,平时用来给家里的吊顶和镜前的LED灯供电,偶尔用来给电瓶充电,最高输出电压能调到15V左右。给60AH电瓶充电最大充电电流实测8A上下。

网友:
要不来个华为大炮

网友:
冷门货,图纸难找,兼且有货没技术,有技术没货玩

网友:
普通的12v开关电源,一般都可以微调到15v左右,不需要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什么12V的电池,需要这么大功率的充电器?

业余无线电HAM, 都有 大功率电池。

网友:
服务器电源不好改,内部各种电路太复杂,网上资料也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