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陪我走鬼门关的水壶!

楼主(2022-12-24):
美的电热水壶,用了三年多了,最初陪我是应为我在做骨髓移植手术!每天喝水都靠他!陪我度过鬼门关!
现在用了三年多了,每天喝水还是靠他!
集赞好多水垢,缺显示!还有E3故障,烧水时老是自动停机然后报错,就要拔掉电源线!
所以就拆开看看,怀疑是传感器的问题,一个PTC 一个温度传感器器!
PTC这检测有没有水的吗?防干烧?
保险丝
温度传感器也不知道是不是它坏了!
面板,缺显示,有些发光二极管坏了,准备总成!
水位管,玻璃的
除垢老费劲了,整了半小时还没整干净,小苏打洗洁精酒精 盐,泡一晚上看看

网友:
小苏打是碱啊  水垢是碳酸钙啊   你得用醋

网友A:
除水垢建议用柠檬酸,用完跟新的一样

网友B:
柠檬酸泡下很快的

网友C:
这个温控管比较可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温控管比较可疑

我感觉是导热硅脂不行了,换导热胶试一下,现在正在烧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水垢建议用柠檬酸,用完跟新的一样

也用了,可能是我方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柠檬酸泡下很快的

用了除不掉呀

网友D:
用醋除锈试试,楼主能说说骨髓移植过程吗?

网友:
与水壶一起康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醋除锈试试,楼主能说说骨髓移植过程吗?

骨髓移植,扛过来了感觉也不是那么痛苦,珍惜身边人!
19年9月份做的,27岁,用的我父亲的骨髓和干细胞,半相合,父亲57岁,另外买的脐带血,移植手术花了32万多,报销了20万!刚进无菌仓先大化疗,化疗药是按照体重来用的!进移植仓时我200斤!把身体里的细胞全部杀死,这个过程要10天左右,然后就是脐带血像输液一样进我的身体,在就是骨髓8瓶,一瓶应该有200克吧,在后就是干细胞,这三个过程用三天,接下来就是等细胞长起来,等了10多少天,出移植仓,出来之后更要小心翼翼,吃的饭每次都要微波炉消毒,移植的时候也是,清淡为主,不能大油,有的病友移植后嘚瑟吃红烧肉结果人走了!
消毒的饭菜吃了半年!出移植仓之后得了膀胱炎,大化疗引起的,尿血持续20多天才好!然后就出院了,每天都要吐几次也是化疗引起的,
出院前半年,一个月一次大复查!骨穿!腰穿!半个月一小复查,血常规生化药物浓度!
半年后三个月一次骨穿!每三个月还要一次小化疗巩固治疗,到移植两年后结束,
现在三个月或半年做一次骨穿,一路走过来我是幸运的,有老婆不离不弃,还有儿子!知足了!

楼主:
阳了!没打疫苗,昨夜低烧,最高38.1度,现在37.2,没有特别不舒服

楼主:
还是报错,现在是70多度报错,之前是50多度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报错,现在是70多度报错,之前是50多度报错

把温控管拆下来测一下电阻,一般是100K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骨髓移植,扛过来了感觉也不是那么痛苦,珍惜身边人!
19年9月份做的,27岁,用的我父亲的骨髓和干细胞, ...

楼主做的半相和移植为什么还要用脐带血啊,脐带血不是做全相合移植用的吗?

网友:
矿物质丰富,可以考虑桶装水或者净水器。
水壶如果比较喜欢可以考虑换NTC,壶身可以用便宜白醋(加热到50度)泡2小时.

网友:
这种电水壶还是松下的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做的半相和移植为什么还要用脐带血啊,脐带血不是做全相合移植用的吗? ...

全相合不用脐带血吧,医生让怎么就怎么呀,骨髓还是自己亲人的好!我没有排异。

网友:
越是复杂的东西故障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