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电磁炉故障,开机不停闪动报警?

楼主(2022-12-24):
电磁炉故障,开机不停闪动报警,不能加热http://attach://1698445.mp4

网友:
这个视频咋没人观看后回复呢?

网友:
开机直接就2000W功率哇!降低功率看看

网友:
很显然功率检测电路故障了

网友:
先拆解,能闪动报警,说明控制部分是好的,控制部分的电源也是好的,看看是哪里保护了。IGBT管子及其周边最容易出问题,还有那个0.3uf左右的高压电容,有些故障隐藏的比较深,需要拆焊下来测试,可疑的都换掉。

网友:
代换电容,检查几个大电阻

网友:
应该是小问题,或电容失容,或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