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优益YC105电热茶壶底座拆机

楼主(2022-12-24):
优益YC105电热茶壶底座拆机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那个抽水电机有别的用途吗?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谢谢分享

网友:
发热丝加热原理的

网友:
图片小了点少了点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质量看着还可以,这种都是底座和耦合开关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我有一个,抽水电机就是不上水

网友:
这种壶下面是不是要有一个储水罐。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类似的,不能上水,其它正常,估计电机坏了

网友A:
那个抽水泵好像是磁耦合的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抽水泵好像是磁耦合的

请问PCB背面呢?

我拆过一个就是磁耦合的

网友:
内部挺干净,板子看着还不 错

网友:
拆过一个,防水能力不好,潮气进入引起故障

网友:
看着还挺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