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手机换屏幕把信号线接口弄脱焊了

楼主(2022-12-24):
老型号手机vivo x9,屏幕又裂了还好当时一次性买了三个带框屏幕。直接更换,换屏幕的时候不小心把信号线的接口弄脱焊了。但是装好机开机一切正常,装卡打电话也正常,开数据上网也正常,wifi也正常,蓝牙也正常。唯一不正常的地方就是开盖的时候把振子排线弄断了,现在没有震动功能了。
不知道这个信号线是什么作用,暂时还没发现其他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A:
IPEX4代的接口,某宝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EX4代的接口,某宝有卖

接口还在线上没丢,主要是太小我焊不上。如果问题不大就不焊了,反正是个淘汰手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口还在线上没丢,主要是太小我焊不上。如果问题不大就不焊了,反正是个淘汰手机 ...

蓝牙的信号,问题不大的

网友B:
这个挺好焊的,刀头或者尖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把插口去了,直接把线焊接上去

网友D:
这个只是脱焊了吧,貌似焊盘没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信号,问题不大的

蓝牙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插口去了,直接把线焊接上去

好主意,没有其他毛病就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只是脱焊了吧,貌似焊盘没掉。

对,只是脱焊,焊盘没掉。表达失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只是脱焊,焊盘没掉。表达失误

用尖头烙铁或者刀头应该可以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挺好焊的,刀头或者尖头就可以了!

没什么用的手机,配置过时了看个电影读个小说还可以。问题不大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牙还能正常使用。。

emmmm,好吧

网友:
这真是考验焊接手艺

网友:
换这个得有耐心细心...

网友:
焊盘没问题,还可以焊回去。

网友:
用飞线更好,防止松动。

网友:
太小了,得用放大镜焊接

网友:
不影响用就没必要动:)

网友:
热风枪啊,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