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已解决)求助下,CH1116 1.3寸oled转接板点不亮

楼主(2022-12-24):
转接板,电路板需要7pin,看了下立创开源,只有4pin,于是把脚改出来

立创开源4pin改的7pin,只是把其他脚引出,点不亮

然后按照网上电路,改成这样还是点不亮,屏幕拆下来装其他电路板上测试是好的

没注意看说明,要用spi模式,默认电阻焊接是i2c

网友:
RES外围线路没了?

楼主:
图一是根据嘉立创开源改的,做出来点不亮,图二是根据网上找的电路改的,还是点不亮

网友A:
其他电路板可以正常点亮,可以测下CS.RES.DC信号电压是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电路板可以正常点亮,可以测下CS.RES.DC信号电压是啥状态。

网上买的成品转接板可以点亮的,问题是这个转接板,我就想问下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买的成品转接板可以点亮的,问题是这个转接板,我就想问下是不是这个电路有问题 ...

哎,既然对比了有差异那就是这个转接板故障了。最好上图看看是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既然对比了有差异那就是这个转接板故障了。最好上图看看是哪种?

...

搞掂了,电路图没问题,板子也没问题,模式选错了,默认焊电阻是i2c,要用spi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掂了,电路图没问题,板子也没问题,模式选错了,默认焊电阻是i2c,要用spi模式 ...

看来是转接板选项搞错了,必须低电平有效。